[求助] FPGA计数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9-04-05):
用FPGA做数据传输,当发送方有时钟信号时计数器计数,如附件图所示,但是发现有时候编译完运行的结果会不一样,cnt有时在第一个时钟沿+1,有时候是延后一个时钟+1。相关代码如下:
always @(posedge clk)begin
     cnt <= cnt+1'b1;
end
请教一下怎么能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A:
加个复位,给计数器一个初值吧

网友B:
你说的结果是仿真波形还是上板实际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结果是仿真波形还是上板实际测试结果?

上板实际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复位,给计数器一个初值吧

给了复位和初值了,贴的程序省略了

网友:
1:clk在综合时,需要下create_clock,告诉工具你需要跑多少MHZ。
2:如果用chioscope/ILA抓信号,需要用同一个时钟抓cnt。

如果a位宽32bit,并且是寄存器输出。则以上功能在0.13um跑300MHZ, xilinx 7系列fpga跑150MHZ,没有问题的。

推荐个数字IC设计深度入门课:
试听:https://ke.qq.com/course/379407?tuin=64ce5e2a
基本单元电路结构:https://ke.qq.com/course/379544?tuin=64ce5e2a
电路静态时序分析基础:https://ke.qq.com/course/390121?tuin=64ce5e2a

网友C:
host和device之间是用杜邦线做的板级连接?如果是,clk可能有串扰

网友:
6-7楼的建议可以参考下。

网友(2021-05-26):
引用 网友C:
host和device之间是用杜邦线做的板级连接?如果是,clk可能有串扰

如果不用杜邦线还可以选择那些线来解决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