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用pz仿真零极点的问题-零极点在一起会相互抵消吗

楼主(2019-04-05):
我用cadence仿真零极点,得到有6个极点和5个零点,分布如图,有些零点和极点重合了,请问这样重合的零极点是不是会相互抵消,相当于没有这些重合了的零极点了?也就是说这个电路有三个极点1个零点?
还有,这个图该怎么分析呢?特别是对于那两个在0那里一上一下的极点。

零极点分布

零极点分布

网友A:
零点与极点对电路施加的影响,都是针对相移 (phase shift)而言的。一个是相位超前,一个是相位滞后。零点与极点在频谱中重叠在一起,确实对相移而言,是抵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点与极点对电路施加的影响,都是针对相移 (phase shift)而言的。一个是相位超前,一个是相位滞后。零点与 ...

网友B:
仿真里有这个选项

网友(2020-08-21):
怎么打印出图形的啊,怎么我的都是在仿真表里看到的数值

网友(2021-11-04):
问一下,为什么好像很多系统pz仿真都要出现很低频率的共轭极点呢

网友C:
楼主,你这零级点的图是怎么绘制的

网友:
求仿真零极点教程

网友D(2022-01-15):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零级点的图是怎么绘制的

用Main Form打开,再plot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Main Form打开,再plot

好的,谢谢了

网友E(2023-08-17):
您好楼主,您这个图是在cadence中得到的么?还是导出数据再处理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楼主,您这个图是在cadence中得到的么?还是导出数据再处理的呀?

cadence pz仿真出来的

网友(2025-06-27):
引用 网友B:
仿真里有这个选项

请问一下,仿真在哪里设置零极点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