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么通过波形图看零极点分布

楼主(2019-04-05):
对一个电路的stb仿真结果如下图,怎么通过这个图来分析零极点呢?比如零极点的位置在哪里?怎么判断的?

网友:
拐点位置一般就是零极点位置,向下倾斜那就是极点,向上那肯定是零点,这个很容易判断的。

网友:
过一个极点相位下降90度,增益下降速度增加20dB/10倍频;过一个零点增益下降速度减小20dB/10倍频,负的零点相位上升90度,正的零点相位下降90度。楼主这个电路大概有三个极点一个零点吧,4K的时候有一个极点,3M到10M之间有两个极点,1G左右有个零点。。。

网友:
这张图里面相位对应135 45 -45 这三个相位点对应三个极点和一个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