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自学:为啥画Layout调用的器件只有一个有名字的框框

楼主(2019-04-06):
画Layout时调用别的库的器件,为什么调用出来的和直接打开那个器件的Layout的内容不一样

网友:
shift+g 或ctrl+g

网友:
Ctrl+F显示上层等级Hierarchy。
Shift+F显示子单元。

网友(2019-05-14):
摁shift+f切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没有完全显示。按ctrl+f显示

网友:
你直接调用的都会有一个默认的原始尺寸,而你直接去打开pdk里面的器件layout并不是那个你调出来的那个尺寸。你画的时候不需要管pdk里面的尺寸是什么,你只管调出来然后Q操作改变需要的器件尺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