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怎么保证参考模型正确?

楼主(2019-04-06):
   各位大神好,我想请教在建立uvm模型时,可以通过什么方式保证模型建立正确,我每次都要打印每个模块类里面的变量,查看是否正确,我觉得这样效率很慢,而且打印信息多了,都不方便看?

网友:
看你参考模型实现的什么功能?如果是编码功能的话,可以再写一个解码的参考模型(其实这部分工作很有必要),这样的话先编码后解码得到的数据应该和原始数据一样。这是我的想法。

网友:
预设参考值,自动比对

网友:
没有任何参考模型是肯定正确的,参考模型跟dut一样需要debug过程,在仿真的时候只要不跟dut错到一起去,那么再通过打印等分析来确认是参考模型问题还是dut问题,这需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