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如何安装SPECTRE161的指导贴丫

楼主(2019-04-07):
论坛里有SPECTRE17的资源 下下来是SPECTRE161
不知道怎么安装 和MMSIM一样么?
安装的时候.bashrc改成SPECTRE161?

求助!万分感谢

网友A:
和MMSIM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MMSIM一样的。

嗯嗯 已经成功安装和破解了

网友(2020-02-28):
引用 楼主:
嗯嗯 已经成功安装和破解了

你好,请问一下怎么破解啊,license没换成功

网友B(2020-10-15):
引用 楼主:
嗯嗯 已经成功安装和破解了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安装的?

安装过程参考
http://bbs.eetop.cn/thread-868803-1-1.html
然后如果是本来就有旧的spectre,ctrl+h显示隐藏文件,找到.bashrc,修改旧目录为新装的spectre目录。不过单单保存还不行,还要重新运行文件才生效。
或者直接重启也行。
参考如图,图中最底下,本来的目录为MMSIM,用#注释掉了,然后在图中最上方的是新的spectre目录

网友(2022-04-04):
大神跪求安装包,287408941@qq.com,感激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