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DC动态指标仿真中spectrum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9-04-07):
spectrum 中的Peak Sat. level应该如何设置?
(peak input saturation level,这个值对ENOB影响特别大)
还有下面的谐波harmonic应该怎么设置,它的差别没有那么大。谢谢

网友A:
1.peak sat. Level :你fin sinewave peak-to-peak電壓
2.harmonic :給10以上 , 太大解析不見得會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eak sat. Level :你fin sinewave peak-to-peak電壓
2.harmonic :給10以上 , 太大解析不見得會越好

有人跟我说peak sat. Level不用设置,我试了不同的数值发现这个只会影响ENOB变换,但不会影响SNDR,SNDR和ENOB的关系不是6.02*ENOB+1.76?为什么peak sat. Level只会引起其中一个变化呢?谢谢

网友B(2021-08-12):
想问一下start time 和stop time 你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start time 和stop time 你是怎么设置的

跟你信号频率和输出稳定的时间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你信号频率和输出稳定的时间有关

您好,我想问一下具体要怎么设置呢?想问问您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想问一下具体要怎么设置呢?想问问您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分享一下吗?
...

10M,一个周期100ns,丢掉前两个周期的转换结果是200n,输出第21n稳定,所以起始时间221n
一共取1024个点,总时长102400n,所以结束时间是102621n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M,一个周期100ns,丢掉前两个周期的转换结果是200n,输出第21n稳定,所以起始时间221n
一共取1024个点 ...

您好,我想问一下为啥要丢到前两个周期呢?这个有什么讲究吗?我试着丢掉不同的周期,仿出来的结果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另外如果我仿真bootstrap的话,怎么样确定输出是否稳定呢?新手刚接触ADC,很多地方都不太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想问一下为啥要丢到前两个周期呢?这个有什么讲究吗?我试着丢掉不同的周期,仿出来的结果还是有 ...

你多丢几个周期应该也没有问题,仿真结果应该不会差很多,我丢两个是节省仿真时间。结果差很多,有又可能是你取点时间不对,有可能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多丢几个周期应该也没有问题,仿真结果应该不会差很多,我丢两个是节省仿真时间。结果差很多,有又可能 ...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C:
请问一下那个start/end freq中end freq设置有什么要求吗,默认应该是一半采样频率,但是这样我的有效位数就是负的,而缩小到我输入信号频率的三倍多有效位数21bit就够了,四倍多有效位数13bit就不够,有效位数会差7位,那这样end freq在取值的时候应该怎么取呢

楼主(2021-09-15):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那个start/end freq中end freq设置有什么要求吗,默认应该是一半采样频率,但是这样我的有效位数就 ...

那里不是手填的,点前面S自动出

网友D:
signal bins 是啥意思?谢谢

网友(2022-04-14):
我的研究了半天,还是没搞明白,你现在理解清楚没?

网友(2023-04-07):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想问一下为啥要丢到前两个周期呢?这个有什么讲究吗?我试着丢掉不同的周期,仿出来的结果还是有 ...

前辈,我也是仿自举开关,请问我这个输入信号频率为什么不是0dB?而且我改采样点数等效位数也会跟着变 屏幕截图 2023-04-07

网友E(2023-06-12):
引用 楼主:
10M,一个周期100ns,丢掉前两个周期的转换结果是200n,输出第21n稳定,所以起始时间221n
一共取1024个点 ...

请问这里说的输出第21n稳定,指的是比较器的比较时间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里说的输出第21n稳定,指的是比较器的比较时间吗?

是你分析的生成阶梯波输出的DAC的稳定的点,别选到跳变的时间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你分析的生成阶梯波输出的DAC的稳定的点,别选到跳变的时间点就行了。
...

明白啦,感谢!!

网友(2023-10-20):
引用 楼主:
有人跟我说peak sat. Level不用设置,我试了不同的数值发现这个只会影响ENOB变换,但不会影响SNDR,SNDR ...

您好,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peak level该不该设置

网友G(2023-12-11):
引用 网友D:
signal bins 是啥意思?谢谢

请问您知道了吗,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您知道了吗,我也有这个疑问

还不是太明白,默认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您知道了吗,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2024-04-01):
引用 楼主:
有人跟我说peak sat. Level不用设置,我试了不同的数值发现这个只会影响ENOB变换,但不会影响SNDR,SNDR ...

你好,关于这个理解,你现在弄懂了吗?

网友H(2025-04-08):
我试验了一下(我是把plot fft那里改成magnitude后看的,具体作用还没深入想过),感觉peak那里的值是一个缩放系数,如果填10会让频谱点的幅值降低10倍,如果不填或者填0的话,系统会按1的系数对频谱结果进行处理即信号的原值,总之而言只是等比改变频谱结果的幅值高度,只是对结果的显示有影响,也可以理解为是y坐标的一个缩放。
至于ENOB提高,而SINAD没变化,我也不太确定。感觉可能是ENOB的信号能量是按填写的peak sat level来计算的,而SINAD是读取频谱图上的信号和噪声的幅度来计算的,而频谱图上的信号和噪声幅度等比缩放其比值不变。(以上猜想来自:我把peak sat level分别取1和100,发现ENOB前后刚好大约差两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试验了一下(我是把plot fft那里改成magnitude后看的,具体作用还没深入想过),感觉peak那里的值是一个 ...

这里仅从结果来理解,peak sat level的作用应该从fft的计算、饱和电压还是信号峰值之类的角度取考虑,有待实验和思考或者查官方手册。

网友(2025-07-13):
default是0,对应的peak sat. level就是1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贴一个官方手册
default是0,对应的peak sat. level就是1

level 1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I:
level 1是什么意思

A_peak. sat. lvl = 1, A_peak. sat. lvl, rms = 1/sqr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