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ython 学习指导

楼主(2019-04-08):
def build_person(first_name,last_name):
    person = {'first':first_name,'last':last_name}
    return person
musician = build_person('jimi','hendrix')
print(musician)

编辑上面的文本,运行python,为什么输出是
{'last': 'hendrix', 'first': 'jimi'},
不是应该颠倒一下吗,first在前last在后?请大神给予指导,谢谢啦

网友:
person的数据是dir类型,dir中元素的存储时是没有顺序的,没有先后顺序
可以用 person.get() 固定打印的顺序

网友(2019-06-20):
python中字典dict是一种无序数据结构,它的数据存储方式和你的写入顺序是不一样的。
如果希望输出时候的顺序和输入时候的顺序一致,可以用collections.OrderedDict()。

网友:
python中 字典是无序的, 直接用key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