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ir-drop分析问题求助

楼主(2019-04-08):
200资产
求助大牛个问题:在redhawk中分析VDD的ir-drop,我想在GUI中只显示VDD的ir-drop,或者将ground的影响也考虑在内显示,这两种情况怎么去控制,在user guide中只找到了下面的一个可能相关的命令:config  colormap -map IR -gndref on,但是好像不起作用,不知道为什么,求指导,voltus确实有类似的功能。

网友:
在图形界面 View ---> Net  然后选择你想显示的net 在选择IR。 综合vdd-vss 的可以 在view 下面选择 instance的 ir drop 图,或者在layer 开关的控制界面把instance 打开。

楼主:
static的话,在adsRpt/Static/*.inst.worst中显示的结果确实是将VSS算在内的,可以看到vdd-drop、gnd_bounce都考虑在内了,最左侧一列显示的确实是将vdd_drop、gnd_bounce同时考虑进去了,但是为什么显示的时候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呢?

楼主(2019-05-11):
这个显示的问题,其实instance的ir-drop就是最真实的结果(将vdd drop 和ground bounce都综合考虑在内了),只是显示的时候只能显示具体的PG net上的情况,应该是工具就这样了,不过用expore界面或者list worst instance ir-drop看吧,也还能接受

楼主(2019-07-11):
引用 楼主:
这个显示的问题,其实instance的ir-drop就是最真实的结果(将vdd drop 和ground bounce都综合考虑在内了) ...

https://m.ydaobo.com/wenzhang/54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