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us151 No proper OA2.2 installation found.

楼主(2019-04-08):
WARNING: HOST <asic.com>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innovus: WARNING: The command /opt/cadence/INNOVUS151/share/oa/bin/sysname returned an error status:
                            unknown
innovus:    INFO: Note that OpenAccess (OA) requires running the Configure phase.
innovus: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before
innovus:          you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step. This manual is included with
innovus:          the Cadence product documentation.
innovus:    INFO: No proper OA2.2 installation found. The OA2.2 features of innovus will be disabled.

Cadence Innovus(TM) Implementation System.
Copyright 2015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Version:        v15.10-p002_1, built Fri May 15 16:02:53 PDT 2015
Options:
Date:                Mon Apr  8 15:38:55 2019
Host:                asic.com (x86_64 w/Linux 3.10.0-957.10.1.el7.x86_64) (2*Intel(R) Core(TM) i5-8400 CPU @ 2.80GHz 9216KB)
OS:                CentOS Linux release 7.6.1810 (Core)

License:
                invs        Innovus Implementation System        15.1        checkout succeeded
                8 CPU jobs allowed with the current license(s). Use setMultiCpuUsage to set your required CPU count.
**ERROR: (IMPOAX-142):        Could not open shared library libinnovusoax22.so : liboaDesign.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OR: (IMPOAX-142):        OA features will be disabled in this session.

Create and 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TMPDIR to /tmp/innovus_temp_104872_asic.com_asic_I9UzO9.

**INFO:  MMMC transition support version v31-84

有如上错误,会影响使用么?没有找到INNOVUS152版本 TAT

楼主:
是版本问题
不知道是因为INNOVUS51的安装包下载的不全(虽然iscape正常安装了),还是其他问题。
我换成INNOVUS152版本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还有注意OA路径不需要改的。

我安装了两次INNOVUS151都失败了,综上还是换INNOVUS152版本吧哈

网友(2024-08-05):
打开方式有问题?问问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