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牛,CTS之后,clock tree上面没给添加任何buffer和inverter是怎么回事呀?急

楼主(2019-04-08):
用的是innovus,所用脚本以前用过是没问题的,本次pr是一个block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nt touch?

怎么查看是不是设置了don't touch?谢谢

网友:
all_dont_touch , get_dont_touch_nets, all_ideal_network 看看有那些net设置的不合理

网友A:
估计你用的sdc是综合给的,综合时clock 是设置为ideal net,clock tree之前要将ideal net remove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用的sdc是综合给的,综合时clock 是设置为ideal net,clock tree之前要将ideal net remove掉 ...

多谢,我已经找到了,就是综合给的ideal network在作怪,请问这个设置是不是后端拿到SDC之后就要删除比较好?还是到cts之前再删除比较好?

网友A:
cts时删除,place时如果删除,clock tree上有可能会插入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s时删除,place时如果删除,clock tree上有可能会插入buffer

OK,但是初始的SDC里面除了clock还有一个复位端口,即rst信号也给设置成了ideal,这个ideal设置什么时候删除呢?谢谢

网友A:
rst在place时删除,要插入buffer tre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t在place时删除,要插入buffer tree的

好,知道了,多谢

网友(2022-01-02):
楼主怎么删除呢,用什么命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