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设计有的器件不认识,请大家看一下

楼主(2019-04-08):
这是123层的图像,这个模块有4*8个,感觉是EEPROM,但是搞不懂存储管是哪个,最上面的反向器下有三个很奇怪的管子看不懂,请大神解答

楼主:
这个顺序应该是231层的图像,第四层金属层我就没截图了

网友A:
这个就是EEPROM,最右边的管子用来读出,左边和中间的用来编程和擦除。第一张图上显示的是floating g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EEPROM,最右边的管子用来读出,左边和中间的用来编程和擦除。第一张图上显示的是floating gate。 ...

谢谢解答,但是感觉这三个管子很奇怪,用电路图画出来是这个感觉。而且下面的四个管子沟长为什么不是最小尺寸呢,有什么特殊的用处吗。

网友:
又在翻Ti的片子,呵呵

网友:
有点像impinj的CMOS工艺做的MTP单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但是感觉这三个管子很奇怪,用电路图画出来是这个感觉。而且下面的四个管子沟长为什么不是最小 ...

EEPROM就是这个结构。

网友(2021-04-03):
你好,照片好清楚,是用啥显微镜拍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