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含有ip的数字版图DRC问题

楼主(2019-04-09):
楼主最近做数字版图,版图中含有IP,IP只有lef信息,无gds信息。进行DRC检查时,总是显示IP的地方间距问题;将IP屏蔽掉,DRC通过,请问怎么解决啊?急急急

网友:
查看该IP相关的release文件,是否有说明此类的DRC问题,如果有可以直接view。如果没有,确认DRC是发生在IP内部的,理论上也可以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