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生求助]原理图上电阻尺寸如何修改可行?

楼主(2019-04-09):
公司dalao把模块布局布完了,我在对应器件时发现一个w0.6/l30 seg=7的电阻,(不知道是否是XL直接拉出来还是为了与其他电阻尺寸相近放在一起后期改过尺寸)
现在变为w0.6/l21 seg=10 ,看属性上的电阻值的确是相近的。之后就想改一个w=4,l=15,seg=2的变为w=8,l=30,seg=2 可掉属性面板的电阻值却差别很大。
求知为了凑面积的电阻的修改方式。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1.W/L多试几组数据,W很大的话电阻头的电阻也会很大,会导致阻值有差别。
2.串并联。

网友:
WL不用改,多余的面积放dummy电阻就好

网友A:
您好,
1,对于匹配精度要求不高的电阻,通过修改L和seg,在总阻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调整了电阻的形状,以利于布局,节省面积,是正常做法。
2,3L同学所说的“WL不用改,多余的面积放dummy电阻就好”,会节省时间,很方便,但浪费面积。在您的项目中,请在效率和面积之间进行折衷。
3,L/W值相同的电阻,其方块数相等,为什么阻值会不同呢?
原因是2L提到的电阻头这部分的电阻,W不同,导致电阻头部分不一样大。
除此之外,还有通孔电阻、电压非线性、温度非线性等其他因素会影响电阻值,模型越精确,考虑的其他因素就越多。
4,由于宽度偏差通常很重要,我们版图要尽量避免修改 电路设计师已完成的电路中的电阻的W值。
5,调整电阻属性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节省面积啊,您怎么还往大调呢?
是为了满足ESD规则呢,还是是为了优化电路性能?
如果是ESD,那这点儿阻值差异,影响并不大。
如果是为了优化电路性能,请记得与电路设计师沟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1,对于匹配精度要求不高的电阻,通过修改L和seg,在总阻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调整了电阻的形状,以 ...

多谢多谢!非常详细,学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