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安装华润上华0.18 PDK

楼主(2019-04-09):
我是大二新手,学校没有专门的课程,我想通过一次比赛接触一下这些知识,还请前辈们多多指教,感谢!

1、官方给的PDK是这样的

2、点进M18E6M50XX(Pending)

3、然后点进Pcell文件夹,里面就一个文档

4、在网上找的那些安装教程,说有.lib文件、tech.tf等文件的,但是我全找过去都没有发现,也没有安装引导文件pdkinstall.pl文件,倒是有很多RUL文件

5、想请问一下前辈们是不是得下载download note 里的文件(1G,而且很多个不同的download note)才可以安装得了

网友:
像上华的PDK一般直接解压安装就可以。若安装比较麻烦的,FOUNDRY会在PDK包里放入install guide文件,或是安装脚本。

网友:
你说的那个1G的文件是数字库,这个数字库也是下载解压就可以。

网友A(2022-03-15):
能用了么,我这边也用了华润的.18的直接解压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跑仿真

网友B(2022-05-17):
引用 网友A:
能用了么,我这边也用了华润的.18的直接解压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跑仿真

你好,我想请问下华润上华可以做数字IC吗,就是纯数字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请问下华润上华可以做数字IC吗,就是纯数字电路

可以,他里面有数字单元库,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他里面有数字单元库,可以直接调用

好的,感谢

网友(2023-03-14):
请问lz解决了吗,我也是大二打集创赛也是一摸一样的文件,一摸一样的不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