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DK的安装

楼主(2019-04-09):
我是大二新手,学校没有专门的课程,我想通过一次比赛接触一下这些知识,还请前辈们多多指教,感谢!

1、官方给的PDK是这样的

2、点进M18E6M50XX(Pending)

3、然后点进Pcell文件夹,里面就一个文档

4、在网上找的那些安装教程,说有.lib文件、tech.tf等文件的,但是我全找过去都没有发现,也没有安装引导文件pdkinstall.pl文件,倒是有很多RUL文件

5、想请问一下前辈们是不是得下载download note 里的文件(1G,而且很多个不同的download note)才可以安装得了

楼主:
这是我整理出来的downnote,按照每个文件1G的话,那,,要10多个G有那么夸张嘛

网友A:
您好,
对方提供了多个文件供您下载使用,您需要首先大概了解其提供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按照您的需要,选择下载安装。
提取关键词,这些文件分三类:
1,PDK;
2,Digital IO library,数字IO库;
3,standard cell library,基本单元库。
您需要首先下载安装PDK,下图中标五星处。PDK中一般包含了工艺库,工艺设计文档,models,cds.lib,display.drf等。其中工艺库是其他库的参考源,被其他库调用。
其他库按需选择即可。

网友(点评):
真心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对方提供了多个文件供您下载使用,您需要首先大概了解其提供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按照您的需要,选择 ...

你好,我还可以继续请教你一下吗

我下载了pcell里的文件,并在虚拟系统打开了

运行install.pl后,每一个都选了1(我的是5141)

到最后按了y后,那个界面就没了,直接在pdkinstall文件夹里生成了一个install.log文件
打开后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还可以继续请教你一下吗

我下载了pcell里的文件,并在虚拟系统打开了

您好,请打开您的安装目录,.../lyf/pdkinstall,这里应该出现了这个PDK的所有内容。

1,install.pl是一个Perl脚本,它先要求你选择option,然后根据option为你生成PDK。
2,它生成PDK的算法就是,将所有文件解压到一个目录,然后把其中属于你选择的东西复制到你的PDK安装目录,然后删除其他不需要的。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和你应该是一样的比赛选的一样的题,最近也在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问题主要是对linux的不熟悉造成的,我以前是没接触过Linux系统的,在这个安装过程中加深了我对Linux的理解
我的观点是,题目主要是模拟电路,只要把5V的标准库安好基本就够用了(就是我图片里面的那个压缩包,你也有下载),其它的数字库和3V库可以先不管,基本用不到。也就是只安装M1815_g2.tar就够了
由我最近的学习来看M1815_g2.tar本身就是Linux下的一个压缩包,他是没有什么加密之类的处理的,跟压缩包一起的还有install.pl和安装说明文档,我跟着说明文档运行install.pl自然就安装好了,你没有安装好可能是你虚拟机linux系统权限之类的问题导致的,我没用虚拟机,在自己电脑上安装linux和ic617的过程让我过去的很多疑问得到了初步的答案.我日常使用都是在root权限下,安装pdk当时也是,楼主可以试试,安装说明文档里面的英文描述也要求“系统的维护者”来进行操作,我的理解就是root权限下操作,不知楼主执行的时候有没有用root权限。
还有,你贴出来的install.log其实就是linux的日志,里面记录了安装时间之类的信息,红框圈的部分就是你运行install.pl当时实际在终端里执行的命令,前面那位大神已经全说明了,都是linux下的常用命令,就是把M1815_g2解压,根据你的选项提前相应的数据,删除其它你不需要的,最终完成安装,不运行install.pl,如果对linux稍微多懂点的人,自己在终端执行相应的操作我估计都是可以的

我现在总结的是,厂商的pdk也好还是cadence这些软件也好,虽然都是集成电路方面的东西,但到底都是要程序员在Linux下实现,由于linux的开源特性和这些程序员工作特性,很习惯写文档,文档对东西的说明也是很关键的东西,readme和doc文档里面的东西都要一定要看看,至少把里面综述性的内容看明白,再结合搜索引擎很多问题都能解决.
比赛群里面有时问的一些问题,根本没人去回答他们,我现在感觉人家都是觉的这问题很不该问,相关的文档都是有说明的,要么就是百度就能解决,比如说器件的耐压问题,仿真模型已经给了,一定能仿出来的.还有对同步dccd这个概念的不理解,频频问出些显而易见,查查资料就明白,但跟他说起来又贼麻烦的问题,人非圣贤,这让对方很难有欲望去回答他们的问题
当然,文档都是英文的,对包括我在内的英文不好的人是个难题,有些东西也确实是主办方在内行人的角度进行说明,省去了很多的背景说明,让我们这样的初学者摸不着头脑,可是客观上是我们求着别人教我们东西,只能虚心请教人家,实在没办法的只能自行啃别人提供的文档和查资料解决了
祝愿楼主在这次比赛中能得到收获

网友C:
应该是要下载才行,我之前装过两个PDK,都挺大的,文件很多,下下来之后里面会有一个readme,照着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要下载才行,我之前装过两个PDK,都挺大的,文件很多,下下来之后里面会有一个readme,照着来就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要下载才行,我之前装过两个PDK,都挺大的,文件很多,下下来之后里面会有一个readme,照着来就行。 ...

readme 里面没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readme 里面没什么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等等大神来为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和你应该是一样的比赛选的一样的题,最近也在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问题主要是对linux的不熟悉造 ...

谢谢你

网友B:
客气了,大家都是学生,你在root权限下能安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气了,大家都是学生,你在root权限下能安装了吗?

可以了,现在在设置设计层的符号,在找它的设计规则~

网友(2020-02-27):
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
这是啥呀

网友(2024-09-07):
我就是用这个下载出来的CSMC180,但是他里边既没有calibre验证所需要的文件,也没有仿真的model,有没有大佬提供一下捏

网友(2024-10-10):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打开您的安装目录,.../lyf/pdkinstall,这里应该出现了这个PDK的所有内容。

1,install.pl是一 ...

请问下,我安装了两个18的不同的PDK,Technology Library里面只有一个tsmc18的工艺库,新的工艺库把旧的覆盖了,请问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