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如何添加新的layer?【已解决】

楼主(2019-04-09):
需要在原有的PDK基础上定义新的layer,(比如PDK只有Meatl1-4,现在需要添加Metal5-7)。
看了许多朋友的回答,说可以通过 CIW窗口>tools>techfile manager>edit layer 添加,,但是尴尬的地方在于我用的IC617好像已经没有这个edit layer的选项了
(话说是我的软件问题,还是大家的都没有了呢?)。

有的朋友说可以通过修改tf文件,但是具体怎么操作 ,有点不敢乱改,麻烦哪位了解的朋友帮帮忙了,感谢!

=============================================================
更新: 自己编写tech_file,layer map.再和原PDK文件merge到一起!

网友A:
617是没有technology file edit工具的。
为了防止改错原始的tf文件。试一下写一个新的,再merge到你的lib里去。(Load Technology File 有 Merge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7是没有technology file edit工具的。
为了防止改错原始的tf文件。试一下写一个新的,再merge到你的lib里 ...

那自己写tf的话,目前还没有写过,不知道有没有对应的学习资料呢?我看了原本PDK的tf,感觉挺复杂的,不敢乱写啊。  谢谢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自己写tf的话,目前还没有写过,不知道有没有对应的学习资料呢?我看了原本PDK的tf,感觉挺复杂的,不敢 ...

只需要把你所要添加的层写出来。

;********************************
; LAYER DEFINITION
;********************************
layerDefinitions(
techPurposes(
;( PurposeName               Purpose#   Abbreviation )
;( -----------               --------   ------------ )
  ( tt                        30         tt           )
;User-Defined Purposes:
) ;techPurposes
techLayers(
;( LayerName                 Layer#     Abbreviation )
;( ---------                 ------     ------------ )
;User-Defined Layers:
  ( TT                      72         TT           )
) ;techLayers
techLayerPurposePriorities(
;layers are ordered from lowest to highest priority
;( LayerName                 Purpose    )
;( ---------                 -------    )
  ( TT                        tt    )
) ;techLayerPurposePriorities
techDisplays(
;( LayerName    Purpose      Packet          Vis Sel Con2ChgLy DrgEnbl Valid )
;( ---------    -------      ------          --- --- --------- ------- ----- )
  ( TT          tt      y23              t t t t t )
) ;techDisplays
) ;layerDefini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把你所要添加的层写出来。

;********************************

哇 厉害厉害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