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提取寄生,calibreview中正常器件的区域出现很多二极管,导致前后仿真差别巨大,求助....

楼主(2019-04-09):
如题,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求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A:
latch up保护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tch up保护没做?

后来发现是由于高压管子用的低压guardring

网友(2019-05-21):
幸运的是发现这个问题了,如果把lvs文件设置成不检查寄生器件,那就检查不出了

网友B(2019-09-01):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低压guardring是避免不了的啊,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低压guardring是避免不了的啊,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指点 ...

我的应该是给高压管子用的低压guardring造成的,你的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网友(2024-02-20):
引用 楼主:
我的应该是给高压管子用的低压guardring造成的,你的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请教下为啥用低压guardring会出现如题所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