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振荡器的设计

楼主(2019-04-10):
求助各位朋友,对于常规的CMOS负阻LCVCO,有几个问题搞不清楚:
1.作为负阻的晶体管过驱动电压取大点好还是小点好?个人感觉取小点噪声小,所以应该越小越好?
2.电感和电容值该怎么分配?
3.尾电流管的沟道长度该怎么选?长了寄生电容大,小了输出阻抗小。

网友:
首先: 搞清楚VCO有哪些量化指标,怎么仿真,最好的VCO性能指标是什么样的。查JSSC/ISSCC中关于LCVCO的所有paper可以得到答案。
然后: 过驱动电压/感值容值怎么分配/电流源沟道,这些设计参数会影响哪些VCO性能指标(变好还是变坏),做很多版本一个一个的对比,自己去总结规律。
不是让人家告诉你答案,而是自己有一套做事方法能自己找出答案。别人告诉你的不一定对,而且不是自己总结出来的自己水平也得不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