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厚度从单位K转换为um的运算

楼主(2019-04-10):
/捂脸/
这个问题很简单,但真的是不懂呀,在搜索界面都没有找到有相关的答案。
知道的请指点一下!谢谢呀

网友A:
K对应的单位应该 埃,比纳米小10倍,   so,楼主可以尝试一下,看看换算出来的合理不

楼主(2019-06-19):
引用 网友A:
K对应的单位应该 埃,比纳米小10倍,   so,楼主可以尝试一下,看看换算出来的合理不 ...

好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