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虚拟机每次开机都有重新启动license

楼主(2019-04-10):
有没有办法可以自启动呢?

网友:
将启动license的指令加入到/etc/rc.d/rc.local文件中

网友:
楼上正解啊

网友:
将完整的指令(lmgrd的完整地址和license的完整地址)加入到/etc/rc.d/rc.local文件中

楼主:
加了 但是启动失败啊。。。。
说是server没启动

手动启动又可以

网友:
启动命令加完整的路径就应该可以了。系统运行rc.local的时候那些.bashrc里面的环境设置还没有起作用,所以要完整的路径。

网友:
cshrc下写个判断,lmgrd进程是否存在,不存在就启动

网友:
/etc/rc.local 添加类似启动lmgrd命令
/EDA/synopsys_2014/scl_v11.9/amd64/bin/lmgrd -c /EDA/synopsys_2014/license/synopsys_2014.d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