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修调电路的优缺点比较

楼主(2019-04-10):
请教各位大神,模拟电路常用的修调方式FIB、熔丝TRIM、寄存器TRIM和存储器TRIM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优缺点呢?在线等,欢迎讨论

网友A:
版图的艺术这本书有讲的。
FIB是debug或验证用的,后三种都是可以在量产中使用的。

网友B:
熔丝的效果最好了,但成本较高。
trim的和存储单元的,我一直觉得不好,因为它是芯片内部短接通路实现的,且会降低PSR。
FIB是一种debug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的艺术这本书有讲的。
FIB是debug或验证用的,后三种都是可以在量产中使用的。 ...

看了版图的艺术这本书中相关章节,结论是如果如果工艺支持存储器,那么优先采用存储器修调,因为存储器修调所需要的编程电流更小,在封装后仍然可调,如果工艺不支持存储器,那么只能采用EFUSE形式修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熔丝的效果最好了,但成本较高。
trim的和存储单元的,我一直觉得不好,因为它是芯片内部短接通路实现的, ...

个人认为熔丝和存储器都是提供0/1控制信号,给修调电路的开关管子,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啊,
您所说的“trim的和存储单元的,我一直觉得不好,因为它是芯片内部短接通路实现的”,难道熔丝不是的吗,还请再帮忙解答一下
另外降低PSR是什么意思,没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
FIB debug ..因改mask花钱  还要等 .. FIB 一般line & cutmetal . 信号用 不能流太多电流 也很细 一般 1um .. 1hr FIB 价格 低端 0.35um NT$ 6~8K , 高端就很贵 .
Trim
Current trim => poly / metal fuse .   probe PAD, CP 时直接烧断. 现不流行
Laser Trim => laser  须做 L mark , opmetal or M-1 , top metal比较厚 有时不好打断,  fuse都同一排 , fuse rule, 一开始CP要调laser能量 , CP1  measure -> trim -> CP2  确认OKOK.  设计要先想好 clock需电压 电流,  不可能先 trim bandgap 后量 trimclock , 都一次就 trim .  Trim 后和yield ..不要有双峰.  Trim range 要想好.
Fuse 要看工艺support   因为烧断会有东西溢出   没烧好会 融回去
Efuse => 内建 registeror MOS switch ,  一般 polyfuse 5v > 30~40ma 烧断 .
OTP => 类似 effuse
Fab  eFuse IP很多 32bit  64bit .如用不到  那就自己design , fuse Try,,不同间FAB 可能都 testkey try .

PSR

该不会说 PSRR ??  effuse 有些内部PAD” 不会bonding ..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B debug 用 ..因改mask花钱  还要等 .. FIB 一般line & cutmetal . 信号用 不能流太多电流 也很细 一般  ...

请问Current trim 、Fuse、Efuse 三者难道不是同一个概念吗,他们有什么细微的区别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熔丝和存储器都是提供0/1控制信号,给修调电路的开关管子,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啊,
您所说的“tr ...

efuse是直接熔断的,类似otp,单一通路,完成后就似一个导线;
register和存储器(比如sram等),都是通过0/1控制传输门通断的,通路中存在门控开关,门控开关控制电压显然会降低模拟部分的PSRR。
FIB现在你应该没有异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efuse是直接熔断的,类似otp,单一通路,完成后就似一个导线;
register和存储器(比如sram等),都是通 ...

register 和存储器的应用了解了没问题,好多模拟电路 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关于efuse的电路我见过好多应用其实跟register类似,也是作传输门的控制端,这样用那其实跟register没什么区别了,但如果是将熔丝直接连进模拟电路,当作导线(可烧断的导线)但是这根导线的阻抗就不可忽略了 ,这样应用还是跟寄存器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register 和存储器的应用了解了没问题,好多模拟电路 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关于efuse的电路我见过好多应用 ...

请问Current trim 、Fuse、Efuse 三者难道不是同一个概念吗,他们有什么细微的区别呢

=>
最早 current trim  fuse  透过 “PAD”  CP 烧断 . 很占空间  , 须多个 PAD  , 现在不使用拉
后来进步 laser trim , laser, 但须一开始调focus和能量, 不能打超过  也要打得断, fuse rule, 不能乱放. L mark, X mark 一般放切割道 . 但需 laser 要花钱. 而且 CP1 -> CP2  . 就得laser 后确认trim 对不对.
Effuse 用类似 register , efuse 是一开基 read  , 如果一直对 “poly” fuse 流电流 会降低 derating.. poly有个特点, 一但一开始没烧断, 会变高阻抗   , 你跟跟烧不断.  Effuse烧断后  roff  一般 ~K ~M ohm , on 时约几10 , effuse 须一个独立 VPPPAD . 有些3v 瞬间会升5v , 加大电流烧. Effuse switchmos Rds_on 得低. 电流大才能烧断 . effuse一般如几个bit, 会模拟端自做testkey, fuse 必须够细 但又不能断, 有些会违反drc rule . 会做更细, 一般用 poly, metal要更大电流去烧.
Otp  其实跟efuse一样, 只是otp一般是用 “flash”, 就一般MCU用到 flash工艺.   还有一般 logicprocess “flash” Mos vth会有些差异的 . 有些家 MCU因为需flash, porting 过去后  仿真电路要修改的 .
很多mix mode 工艺 . 如改高压 UHV , 有时都会偏掉 ,

SOC project 如代 MCU一般用 OTP, 因为有 flash, IP 都很多bit  16/32/64bit.   还有 EEPROM  其实跟 FLASH 是不太相同. 工艺不同得看 Fab.   模拟端如 <16bit , 很多改自己做 eFuse.  但fuse 多粗需 testkeytry ..

网友D(2020-11-15):
引用 网友C:
请问Current trim 、Fuse、Efuse 三者难道不是同一个概念吗,他们有什么细微的区别呢

为什么MCU有flash,还需要OTP ?flash 不是可以存储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MCU有flash,还需要OTP ?flash 不是可以存储0,1?

otp  for trim ..  one time use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MCU有flash,还需要OTP ?flash 不是可以存储0,1?

同样疑惑中
有几点猜测但感觉都不太像
(1)flash有几率坏掉,——但这个几率对应到具体某一bit很小,而且还可多备份。
(2)flash要靠OTP修,——照理来说flash应该有办法自己修自己。。
(3)OTP出厂前可以根据不同芯片配置——flash也可以啊。
(4)flash读要功耗——现在的efuse读也要功耗啊,除非是直接fuse在对应电路路径上。
(5)上电,还没读flash时,需要配置——但上电读flash模拟电路前也不会需要做很准,而且efuse同样需要加载的过程,除非是直接fuse在对应电路路径上。

网友:
flash需外挂?
flash更贵?

网友F(2022-03-22):
引用 网友E:
同样疑惑中
有几点猜测但感觉都不太像
(1)flash有几率坏掉,——但这个几率对应到具体某一bit很小,而 ...

请问,上电读fuse中的数据应该怎么读呢?如果芯片用的是SPI接口,要读fuse中的经过修调存好的数据,是通过SPI发送到芯片一串数据来读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上电读fuse中的数据应该怎么读呢?如果芯片用的是SPI接口,要读fuse中的经过修调存好的数据,是通 ...

如果你指的是目前最常见的efuse,efuse ip会集成有对应的读出电路,读写时序都很简单,直接查看该ip的datasheet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指的是目前最常见的efuse,efuse ip会集成有对应的读出电路,读写时序都很简单,直接查看该ip的dat ...

感谢回复。
我目前用的是TSMS Electrical Fuse的IP,其datasheet跟您说的一样有“编写”,“读取”的时序。我现在遇到一个任务,是通过芯片SPI接口输入数据,控制efuse IP以及待trim的模块,实现修调的方案,换句话说就是读写时序怎么产生,如何给到这个IP的问题。现已知efuse IP datasheet中的读写操作对应引脚的时序,应该怎么通过SPI的单条线输入来实现这些时序呢?我现在的想法是:通过SPI不断修改一组寄存器的数据,该组寄存器输出直接和efuse IP 各个引脚相连,以此实现比如读的时序。想请问这样可行吗?另外,经过编写后的efuse,每次上电都得读一次数据,那是不是必须每次上电都需要通过SPI接口发送一串数据来提供读取的时序?
这些问题这几天一直困扰着我,昨天在eetop看到您的回答应该就是我用的这种IP,往耐心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感谢回复。
我目前用的是TSMS Electrical Fuse的IP,其datasheet跟您说的一样有“编写”,“读取”的时序 ...

没用过efuse ip,只在debug时略微了解过,因此不能准确的回答你的问题。
以下是基于非常少的了解和理解、作出的回答:

(1)想请问这样可行吗?

应该可行。efuse ip的读写速度相对较慢。

efuse的ip对应的端口(注意引脚一般指封装号的芯片引脚,不能指ip的端口)
,其中大部分输入输出是低压数字信号,即可以通过寄存器赋值01序列来控制
然而还会有其它端口如2-3个读写电源,它们会有一定的阻抗要求和电流要求,
efuse ip的电源可能有芯片内相应的电源模块提供,也由可能由芯片外供给,如果芯片默认配置下达不到读写时的要求,需要你使用时额外配置。
好像还会有读写的时钟等等。

(2)经过编写后的efuse,每次上电都得读一次数据,那是不是必须每次上电都需要通过SPI接口发送一串数据来提供读取的时序?

如果芯片已经集成好了efuse ip,上电后会自动load efuse值到寄存器供需要trim的模拟或数字电路使用。
一般会直接读这些寄存器,而不是读efuse ip。除非需要测试或debug efuse ip。

没用过efuse的ip,只在debug时略微了解过,因此不能准确的回答你的问题。
以上是基于非常少的了解和理解、作出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efuse ip,只在debug时略微了解过,因此不能准确的回答你的问题。
以下是基于非常少的了解和理解、 ...

多谢指出“引脚”用法的不当。“低压数字电路”也提醒了我多注意电压域的问题。刚刚看你的回复以及与导师交流,再说一下我目前认识。
仅对于我这次所用的fuse ip,没有明说关于读写时钟的要求,其本身不产生时钟,不过ip规定在某个时序下某个时间须在输出端接受数据,所以要集成这个ip还得配置一系列电路以及您说的寄存器组,来编写以及读出数据存在寄存器组中。并且此ip只有一个输出端口,所以规定读数据时,只能按照某输入时序一位一位地读出ip中的数据,那么涉及到串转并比如用移位寄存器实现,也就涉及到时钟。(这些具体的时序规定应该每个公司的efuse ip都不尽相同吧,具体看datesheet)
对于上电后“自动load efuse值到寄存器”,同导师说法一致,需要有寄存器来把efuse数据读出,只是我们需要自己设计通过什么方式来让芯片上电后自动读取efuse的数据到指定的寄存器,目前觉得应该可以通过配置一些计数器来实现ip要求的时序,以此自动load到寄存器。
现在比上午头绪多了,感谢~

网友(2023-06-21):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efuse ip,只在debug时略微了解过,因此不能准确的回答你的问题。
以下是基于非常少的了解和理解、 ...

其实在芯片测试这里来看,这个读取很简单,一般测试机(有数字板卡)都有I/O口输出读取功能。直接用I/O口读取,或者给出trim时序观察对应输出端口输出变化是否符合理论变化可以间接验证。

网友G(2024-01-15):
引用 网友C:
FIB debug 用 ..因改mask花钱  还要等 .. FIB 一般line & cutmetal . 信号用 不能流太多电流 也很细 一般  ...

请教一下,现在.13um/.18um工艺平台里poly fuse和metal fuse哪个用的多,各自有啥优缺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现在.13um/.18um工艺平台里poly fuse和metal fuse哪个用的多,各自有啥优缺点啊~
...

metal fuse -> lase trim
优: 空间小 , bit 少比较好用
缺 : CP 做 , 要 align Mark , fuse 须排成一排 , 客户不能自己烧
poly fuse -> eFuse => package 内 可 trim
Poly trim 需比较大电流 烧断 ,  但万一没烧断, poly 高阻烧不了
可自己设计 IP ,  但 可靠度要自己做
优: 可 package 后烧, 因某些 bandgap 当 package 后 会有 shift , 客户可自己烧
缺 :IP多数 >32bit

网友H:
引用 网友C:
metal fuse -> lase trim 优: 空间小 , bit 少比较好用缺 : CP 做 , 要 align Mark , fuse 须排成一排 ,  ...

请问一下,metal fuse和poly fuse 的 roff 电阻比较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metal fuse和poly fuse 的 roff 电阻比较如何?

Metal fuse 真烧断 会很大
Poly fuse 就难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