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spare cell 和GDCAP的详细区别,优缺点

楼主(2019-04-10):
Spare cell  和 GDCAP 都可以做post ECO,有什么区别?

网友:
GDCAP 也可以 拿來組合成 其他 logic 電路嗎?
或是fix timing ?

网友A:
G*开头的cell又叫ECO Gate Arrary单元。。。
只要大小一样,base layer都是一样的。
所以GDCAP* change link 可以换成任意别的G*功能cell
ECO前是DCAP功能,ECO后可以改成function逻辑。。。

好处是Base Layer不动(Poly贵啊),只动M1?(忘记了,可以LVL比较一下)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会在有空的地方就撒GDCAP,虽说电容比一般的DCAP小些,但是好歹可以ECO备用啊。
另外,加GDCAP/DCAP会比加只加FILLER多了些leakage,但是感觉leakage增加的整体比例不高

最后,据说M1改版的ECO费用也比较贵。。。
TSMC现在新的ECO库提供了G*MCO*后缀的cell了(带MCO哦)。
这些cell,出pin都出到了M2。
所以我现在先把G*MCO*当spare cell撒入并固定,最后再统一加GDCAP*

搬砖的,啥捣腾。。。
大家发现有啥更好的方法可以告诉我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开头的cell又叫ECO Gate Arrary单元。。。
只要大小一样,base layer都是一样的。
所以GDCAP* change lin ...

请问MCO和ECO的差别是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MCO和ECO的差别是在哪里?

带MCO的用到M2出PIN,不带MCO的是M1出PIN
其余我没看出差别来

网友C(2019-10-14):
引用 网友A:
G*开头的cell又叫ECO Gate Arrary单元。。。
只要大小一样,base layer都是一样的。
所以GDCAP* change lin ...

G 功能的 cell 指什么呢?

网友(2020-04-08):
引用 网友A:
G*开头的cell又叫ECO Gate Arrary单元。。。
只要大小一样,base layer都是一样的。
所以GDCAP* change lin ...

帖子好,回答更好。先谢谢答主的不吝赐教。看到你的回答,我又想起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不同大小的 GDCAP cell 里面应该有不同数量的 MOS 管。那种最小的 GDCAP cell里面的 MOS 管应该也很少,只能用过 INV or BUF 了。所以:
1,像那种面积最小的 GDCAP cell 里面的 MOS 管版图应该和普通的 INV/BUF 应该基本是一样的?
2,面积大的 GDCAP cell 里面的 MOS 管应该很多,所以可以组合成多种多样的 logic cell。所以就有了对应的各种 G-logic cell

网友(2020-09-09):
引用 网友A:
G*开头的cell又叫ECO Gate Arrary单元。。。
只要大小一样,base layer都是一样的。
所以GDCAP* change lin ...

楼主好,看完你的描述对spare cell有了大概了解。有一个疑问就是你最后说已经加了MCO,为什么还要加GDCAP*

网友:
引用 网友A:
G*开头的cell又叫ECO Gate Arrary单元。。。
只要大小一样,base layer都是一样的。
所以GDCAP* change lin ...

层主回答很正确,但是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有一种SPAREAND2(physical only 类似filler属性,和层主说的MCO有点类似)和标准的stdcell的fram view基本一致,唯一区别是输入PIN全部连VSS了,而且出到了metal4。但是我在按照gate array ECO的流程去实现的时候发现在用AND2 map的时候,place_freeze_silicon的时候工具直接把SPAREAND2换成了AND2,导致metal1到metal4全改了,想请教一下我想保留它出PIN到metal4的这些连线,需要怎么做?

网友(2024-12-16):
引用 网友A:
G*开头的cell又叫ECO Gate Arrary单元。。。
只要大小一样,base layer都是一样的。
所以GDCAP* change lin ...

您讲的实在太好了非常感谢
我想请问一下MCO具体指什么?
还想请教一下您大面积撒GDCAP有没有人跟您反映过问题,我这里看以前没人这么做过我不太敢

网友(2025-02-12):
引用 网友C:
G 功能的 cell 指什么呢?

这是T12nm工艺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2025-09-01):
学习了,现在只做过metal eco和用spare cell的eco,用gate array eco cell的eco还没做过。。。

网友E(2025-10-13):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现在只做过metal eco和用spare cell的eco,用gate array eco cell的eco还没做过。。。 ...

spare  cell 不就是gate array eco cell嘛

网友(2025-11-24):
引用 网友E:
spare  cell 不就是gate array eco cell嘛

不是哦,gate array应该是以前习惯使用的方式了,现在用spare cell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