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IC617操作layout慢

楼主(2019-04-10):
具体问题是我在画版图时,每次快捷键q查看线的属性的时候,弹出窗口都会等个2、3秒,查看cell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有知道这是为什么的么?

网友A:
您好,
是在layout XL中吗?
如果是,请尝试一下,关掉schematic界面的property editor,navigator等辅助窗口试试,这样就减少了电路图这边的显示信息,应该可以加快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是在layout XL中吗?
如果是,请尝试一下,关掉schematic界面的property editor,navigator等辅助窗 ...

关掉了,还是这样慢。

网友(点评):
那可惜了,这招对我有用,对你没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掉了,还是这样慢。

是的,我的是查看单独layer属性的时候弹出窗口慢,其他操作到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