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16bits sigma delta adc 该用什么样的架构

楼主(2019-04-10):
各位大侠,我现在在做一个16bits的sigma delta adc,请问该用什么样的架构来实现这么高的bot数,我在网上搜到的论文有一篇直接用了阶数和过采样率的公式表示sd adc的enob后,推导出3阶 过采样率128就可以做出来16bits的精度,请问可以直接这样做吗?还是用一些其他的架构和校准技术来做?一般是怎样实现的呢?多谢!

网友A:
真羡慕你们这些做信号处理的。。

网友B:
如果是ENOB要做到15bit以上的话,SQNR大概到110dB才比较稳,三阶单比特OSR128比较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羡慕你们这些做信号处理的。。

同羡慕啊。还能做正向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ENOB要做到15bit以上的话,SQNR大概到110dB才比较稳,三阶单比特OSR128比较稳妥 ...

非常感谢大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羡慕你们这些做信号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羡慕你们这些做信号处理的。。

:)大家一起讨论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一起讨论学习

信号带宽多快,如果很慢,就用最简单的架构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带宽多快,如果很慢,就用最简单的架构解决。

信号带宽100khz,简单结构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信号带宽100khz,简单结构可以吗?

什么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工艺?

smic14nm,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smic14nm,谢谢

晕,这么好的工艺,就加大OSR 没命的跑,二阶单bit 就太够了。OSR=256足够满足,没必要搞高阶,而且超级省面积和功耗。除非你要搞什么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这么好的工艺,就加大OSR 没命的跑,二阶单bit 就太够了。OSR=256足够满足,没必要搞高阶,而且超级 ...

哈哈,多谢多谢,大侠的指点太给力了

网友:
如果单论架构的话,二阶,单BIT,OSR128就够16了。选择架构的第一步是明确自己的需求,
1. 是DC类应用,还是AC类应用;
2. 是看重绝对精度还是看重最终线性度;
3. 什么工艺,是烧电低阶高OSR就能解决,还是必须逼着上高阶;
。。。。。。

网友(2019-09-22):
请问我现在准备一位一阶,osr 4096做16bit是否合适呢?  fb 90Hz以内,也可以当直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