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阶Delta-Sigma调制器

楼主(2019-04-10):
最近刚开始看Delta-Sigma调制器,按照书上搭了一个一阶的电路模型,仿真后发现:1、断开环路积分器是正常的   2、连接成环路后,电路不正常,有振荡的情况出现,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求指导!!!!电路如下图所示:

楼主:
C1、C2均为100fF 开关采用的是两相非交叠时钟

网友A:
反馈应该和输入相加。
也就是还需要一个c1电容。

网友:
我也刚开始看Delta sigma,加个好友? 企鹅 4936437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应该和输入相加。
也就是还需要一个c1电容。

请问C1电容应该加在哪里?你有能出功能的电路发给我看一下吗?谢谢

网友B(2024-06-28):
小弟最近也开始看sigma_delta modulator,请问一下楼主这个具体电路是哪本书啊

网友(2024-12-06):
引用 网友B:
小弟最近也开始看sigma_delta modulator,请问一下楼主这个具体电路是哪本书啊

请问你做得怎么样啦? 可以请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