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跨时钟域单bit信号的同步问题

楼主(2019-04-10):
贴几篇相关的帖子:
【1】FPGA中亚稳态——让你无处可逃
【2】FPGA中三种同步设计比较
【3】Verilog基本电路设计之一(单bit跨时钟域同步

【1】主要介绍了关于亚稳态相关的内容,以及采用级联触发器降低亚稳态的几率;【2】中提到了几种跨时钟域单bit同步的方法,其中窄脉冲同步到慢时钟域,通过握手方法实现,并且该窄脉冲作为第一级FF的时钟,这个想法比较新颖;【3】中论坛大神(杰克淡定)详细介绍了单bit同步的方法,也是基于握手方法,但是基于将前级信号展宽为电平信号的方法。上述几篇文章,获益匪浅。但是有一点还是不是特别清楚,如果采样的时候刚好信号在时钟沿变化,那么容易产生亚稳态,为什么说亚稳态之后,数据一定是会稳定到0或1呢?如果对亚稳态的值进行决断的时候产生一个错误的值,这个值被后级采样了,这个错误不会一直传递下去吗?

异步电平信号同步到另一个时钟域,只能保证信号最终一定能同步过去,对于哪个周期才能稳定同步过去则是不确定的,这是基本常识。如果说信号同步过去的时间快慢会影响你的电路功能,说明你这里应该使用同步设计,而不是异步设计。为啥说是肯定会同步过去呢???

网友:
这个课程,相信能回答你的问题。
https://ke.qq.com/course/386895?tuin=64ce5e2a

网友A:
只有脉冲信号你才会采错,电平信号一直都很稳定,怎么能采错呢,只是你会在电平边沿那里不稳定,但是经过打了几拍以后就把这个不稳定因素消除了,这样你就能采到稳定的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脉冲信号你才会采错,电平信号一直都很稳定,怎么能采错呢,只是你会在电平边沿那里不稳定,但是经过打 ...

多谢回复,还是有一点不太明白。信号变化窗口内时钟沿到来,此时采样信号会不稳定,会有 亚稳态现象,但是打了几拍之后为什么能够消除呢?如果此时亚稳态采样到一个错误的值,这个值不会继续传递到后级吗,为什么还能够正确同步过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还是有一点不太明白。信号变化窗口内时钟沿到来,此时采样信号会不稳定,会有 亚稳态现象,但 ...

设计中使用的任何寄存器都会指定一个建立和保持时间,在时钟上升沿前后的这个时间内输入数据被禁止发生任何变动。所有器件中的寄存器都要指定这个精确参数,就是为了防止数据信号两次变化发生的时间间隔太过靠近,从而导致其输出陷入亚稳态。
当需要在两个时钟域传输信号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是否需要采样从一个时钟域传输到另一个时钟域的这个信号的每一个值?通过思考这个问题可以发现,在跨时钟边界存在跨时钟域传输数据允许丢失部分采样值和跨时钟域传输数据不允许丢失任何信号采样值两种情况,而且确认设计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变得非常重要。
对于第一种情况来说,没有必要去采样每一个值,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被采样的值必需要确保精确度;而在第二种情况中,一个跨时钟域信号必需要被正确识别,或者说在其允许发生改变之前必须被识别。这两种情况中,跨时钟域信号都需要被同步到其接收时钟域之中。
最常见的同步器就是使用两级寄存器,即使用寄存器打两拍的方式进行同步。所谓的同步器就是采样一个异步信号,采样输出能够同步到本地或采样时钟的模块

网友B:
我也是学习中。说一下自己的理解。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神指出。
1.第一级触发器违反建立或者保持时间,导致Q输亚稳态,一般亚稳态不会持续超过一个周期,自己就会稳定下来,稳定到1或者0。这样第二级触发器在采样时,只会采集到第一级触发器稳定之后的状态。如果频率特别高,那么第一级触发器还没有稳定,第二级触发器采集到一个未知状态,第二级触发器也会输出亚稳态。
2.第一级触发器的输入信号不能是一直违反时序要求的吧,打几拍,输入稳定了,第一级触发器就没有亚稳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中使用的任何寄存器都会指定一个建立和保持时间,在时钟上升沿前后的这个时间内输入数据被禁止发生任 ...

多谢回复~ 这里我有一点想不明白,就是采样得到的数据2开始为亚稳态,为什么在随后的时钟沿一定采集到“1”呢?如果之后时钟沿在其亚稳态的时候采错了一个值,比如理应是“1”,但是错采成了“0”呢,而且数据持续的时钟周期是1个,如果是多个周期的话我能理解,一定能采样到,但是一个周期的话,不会存在存在的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学习中。说一下自己的理解。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神指出。
1.第一级触发器违反建立或者保持时间 ...

我有点绕不过来弯了,就是想不明白,【一般亚稳态不会持续超过一个周期 自己就会稳定下来 稳定到1或者0】,稳定到0或者1,都有可能?那比如输出0,稳定到了1,或者输入1,稳定到了0,这不就出错了吗?比如这个信号只有一个周期脉宽,上升沿在时钟上升沿窗口内,下降沿也在时钟上升沿窗口内,如果发生了亚稳态,下一个时钟还能正确采样吗?下一个时钟沿到来的时候,这个信号早就没了啊。还是想不明白,前级亚稳态,后面打几拍就能缓解亚稳态,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这里我有一点想不明白,就是采样得到的数据2开始为亚稳态,为什么在随后的时钟沿一定采集到“1 ...

所以,我们一般要先把脉冲信号展宽,然后再去打拍同步,这个描述不够具体,如果脉冲展宽后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们一般要先把脉冲信号展宽,然后再去打拍同步,这个描述不够具体,如果脉冲展宽后是不是就可以理 ...

如果是这样的话,有点明白了,信号展宽后,就算刚开始信号跳变的时候存在亚稳态,但是在之后的clk沿一定存在满足setup/hold的采样,也就一定能同步过来。多谢您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有点明白了,信号展宽后,就算刚开始信号跳变的时候存在亚稳态,但是在之后的clk沿一定 ...

优秀

楼主:
1. 亚稳态(Metastability):在数字电路中,信号处于没有定义的电压值的状态,此状态是介于稳态1和稳态0之间的极不稳定的状态,理论上只有在零噪声条件下才可长期存在;触发器亚稳态是指FF无法在某个规定时间段内达到一个可确认的状态,当一个触发器进入亚稳态,既无法预测该单元的输出电平,也无法预测何时输出才能稳定在某个正确的电平上,通常也称为同步失效;数字系统中,亚稳态在信号无法满足Setup和Hold时序的情况下出现,其可以通过信号通道传播;在亚稳态驱向稳态的过程中,触发器可能输出中间电平,可能输出稳定电平,也可能在不同电平之间振荡,数字系统要避免这些不稳定状态给功能带来不可预知的影响;有两个概念:亚稳态窗、平均无故障时间。
2. 只要是组合逻辑电路,就容易产生毛刺,同步设计和异步设计的差别,就是同步设计能在约束的帮助下采用到正确的信号,而异步设计得不到这样的帮助,毛刺会被采样和传播,防止毛刺出现和传播,避免毛刺对功能电路产生影响,是异步电路处理一个重要关注点。
3. 无论是板级芯片间的信号还是芯片内的信号,由于IO和BUFFER的上下沿特性不同,信号有可能会变窄,也可能变宽;STA对异步之间的时钟不做直接的Setup/Hold的检查,不做约束的多bit信号之间的也会有延迟差异等;125M时钟采样200M时钟域扩展1拍的数据可能出错,156.25M时钟采样125M时钟域信号也有可能出错。
4. 注意再收敛问题!异步复位,同步撤离!当相同时钟域的两个模块,但是具有不同的复位域的情况下,可以随意动态复位其中的模块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5. 单bit控制信号打2拍或3拍,单bit脉冲信号应经过扩展并在目标时钟域同步、取沿操作;多bit格雷码也可直接进行打拍处理,在Launch时钟域必须寄存器输出,同时,需要STA约束格雷码(各比特信号)到Capture时钟域的各寄存器的maxdelay在一定范围之内,建议值为0.5个Tmin(Capture或Launch周期中的最小值),保证多比特信号之间的走线延迟的偏差尽量小。
6. 多bit DMUX同步器,通过号同步后取沿作为en信号锁存数据,期间数据应保持不变。
7. 握手协议、异步FIFO实现同步。
8. 在两时钟域的同步器之间不能有组合逻辑出现,因为各触发器路径延迟不一致,各信号高低电平传输时间不一致,组合逻辑存在竞争冒险,可能会有毛刺,增加了不稳定区间。
9. 多个单bit信号组合作为同步信号时,必须在Launch时钟域完成组合和寄存处理,不能分别同步到Capture时钟域后再组合处理。

楼主:
debounce去抖滤波电路,主要用在芯片的PAD输入信号,或者模拟电路输出给数字电路的信号上。
引用【杰克淡定】大神的一段代码:

parameter BIT_NUM  = 4 ;
reg [BIT_NUM-1 : 0] signal_deb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1'b0)
        signal_deb <= {BIT_NUM{1'b0}} ;
    else
        signal_deb <= # DLY {signal_deb[BIT_NUM-2:0],signal_i} ;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1'b0)
        signal_o <= 1'b1 ;
    else if (signal_deb[3:1]==3'b111)
        signal_o <= # DLY 1'b1 ;
    else if (signal_deb[3:1]==3'b000)
        signal_o <= # DLY 1'b0 ;
    else ;
end

在此提供另一个思路(假设单比特 多比特请用generate实现):

parameter CNT_NUM = 6 ;
parameter GLITCH_WIDTH = 8;
reg [CNT_NUM - 1 : 0] cnt ;
//reg [CNT_NUM - 1 : 0] cnt [0 : BIT_NUM -1]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1'b0) begin
        cnt <= #DLY {CNT_NUM{1'b0}} ;
    end
    else begin
        if ((signal_o == signal_i_2d) || (cnt >= GLITCH_WIDTH)) begin
            cnt <= #DLY {CNT_NUM{1'b0}} ;
        end
        else begin
            if (signal_o != signal_i_2d) begin
                cnt <= #DLY cnt + 'd1 ;
            end
        end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1'b0) begin
        signal_o <= # DLY 1'b0 ;
    end
    else begin
        if (cnt >= GLITCH_WIDTH ) begin
            signal_o <= # DLY signal_in_2d ;
        end
    end
e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bounce去抖滤波电路,主要用在芯片的PAD输入信号,或者模拟电路输出给数字电路的信号上。
引用【杰克淡定 ...

多bit为啥不用fif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bit为啥不用fifo

是啊,用fifo更合适,我觉得这里应该指的不是强相关的信号,比如一组bus信号,这样子滤毛刺确实不太好。如果说有一些en, rst, pulse, etc.信号,那么可以打个捆统一送到该模块去滤毛刺,完了再送出去。目标时钟域是同一个,信号之间没有强相关,该模块内部generate分别滤毛刺。不过一般都是BIT_NUM给的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用fifo更合适,我觉得这里应该指的不是强相关的信号,比如一组bus信号,这样子滤毛刺确实不太好。 ...

我们使能、帧头全送到fifo里边,然后同步处理,比打拍子方便啊,打拍子还得算算时钟够不够而且只能高时钟到低时钟,麻烦

网友C:
多bit能够用格雷码时,还要注意加上时序约束max_delay和min_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使能、帧头全送到fifo里边,然后同步处理,比打拍子方便啊,打拍子还得算算时钟够不够而且只能高时钟 ...

我们这边一般上电时候的复位会过下这个滤毛刺的模块。但是一般只用1bit,不明白为啥std cell设置了参数化。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bit能够用格雷码时,还要注意加上时序约束max_delay和min_delay

能用格雷码的话,是比较相关的数据吧,比如状态机?max/min_delay是约束没有时序的路径的吧?比如跨时钟域的时候,还需要加上这个约束吗,请教下哈。

网友(2020-01-01):
网伤有相惜的讨论

网友:
付水电费第三方第三方

网友:
刚好需要啊

网友:
广告水电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

网友:
是不是展宽是一个重要步骤

网友:
大概就是让触发器过滤亚稳态

网友:
pulse 频率不高
1. pulse->level
2. level sync3d
3. level->pulse.
pulse 频率高
1. 一个单bit fifo,根据src pulse的频率调整fifo 深度
2. or 加反向压制控制logic来控制src pulse的频率

网友(2020-05-21):
打两拍的同步器,只能消除亚稳态问题,不能保证一定采样到正确的数据,但单bit电平信号不存在该问题。

网友(2020-07-14):
消除亚稳态这个说法不严谨,应该是尽量避免亚稳态。一般打了两拍后出现亚稳态的概率基本可以忽略,所以通常打两拍,当然现在工艺跟频率都上去了,将来估计打三拍会成为主流。

网友D:
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1.亚稳态不能消除,只能降低出现的概率

2.单bit跨时钟域也要分成快到慢和慢到快,打两拍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场景
   快到慢做跨时钟域操作时,如果是电平信号,并且电平信号长度大于或等于目标时钟周期的1.5倍时(也有说2倍,不过最低限度时1.5倍吧,之前有个讲跨时钟域的论文中看到的),直接打两拍即可;信号长度若不够,也需要延展;如果是脉冲信号,则可以先延展成电平信号,打两拍同步到目标时钟域后,再进行组合逻辑恢复成脉冲信号即可
   慢到快做跨时钟域操作时,一般打两拍就可以了,但是也要注意,慢时钟域的信号长度至少为快时钟域时钟周期的1.5北以上(保证3个沿都是稳定的)

3.多bit信号跨时钟域
   3.1 能利用格雷码变成每次只有1bit变化的,就可以用单bit的处理,不过应用场景比较受限,毕竟不是所有的都能变成这样。这个在异步FIFO中经常用到
   3.2 握手协议,省资源,不过就是有点慢
   3.3 异步FIFO,资源消耗比握手协议多一些,不过效率高一点,数据流的话,还是用FIFO更方便
   3.4 synopsys文档中给出的DMUX或者AND的方式,利用使能控制,将稳定的数据传过去,这种本质上讲都是一样的,即让目标时钟域采样到稳定的信号

我在实际的设计中,除了在数据流上用过异步FIFO做跨时钟域外,其余的都是用DMUX和握手协议多一些,因为频率也比较低。单bit的场景都遇到过,碰到高频的也有用三级DFF的,不过还没有碰到亚稳态在一个时钟周期内不能恢复的情况。

网友E(2020-08-14):
引用 网友D:
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1.亚稳态不能消除,只能降低出现的概率

老哥请问3.4的d-mux的synopsys文档是哪个文档呀,能否给个链接?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请问3.4的d-mux的synopsys文档是哪个文档呀,能否给个链接?感谢

是spyglass工具介绍的文档里面,我之前是在synopsys培训的PPT上看到的

网友F(2021-07-14):
引用 网友D:
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1.亚稳态不能消除,只能降低出现的概率

“慢时钟域的信号长度至少为快时钟域时钟周期的1.5北以上(保证3个沿都是稳定的)”
请问这个保证3个沿都是稳定的如何理解?
我之前以为快采慢应该对时政频率没要求才对,所以有点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慢时钟域的信号长度至少为快时钟域时钟周期的1.5北以上(保证3个沿都是稳定的)”
请问这个保证3个沿都 ...

没什么要求 3倍是不相信科学的保守主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慢时钟域的信号长度至少为快时钟域时钟周期的1.5北以上(保证3个沿都是稳定的)”
请问这个保证3个沿都 ...

快采慢,对频率其实没什么要求,只要慢时钟域的信号能被快时钟域采样到就行了,比较极限的情况,比如说慢时钟域信号A的有效长度刚好等于快时钟域一个cycle。但是实际芯片做的时候,就稍微保守一点了

网友(2023-09-28):
是否跟寄存器内部结构有关呢,里面的锁存器结构接收到一个1或0可以迅速输出Q为0或1,但是接收到一个中间值,反相器里面管子导通不彻底,上下拉电流小,稳定到VDD或者GND需要一定时间(决断时间),这样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