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嵌入式编程(二):ARM单片机如何将函数定义到指定程序地址

楼主(2019-04-11):
在单片机编程使用中,会涉及到将某些函数定义到指定的code区。此时需要对工程文件进行配置修改才可完成。本期针对ARM平台单片机做出说明介绍
1.测试目标
将函数Communication_Test定义到Code区的指定地址0x1000位置
2.测试环境
LKT4304加密芯片算法工程、KEIL-ARM编译软件、
3.实现步骤
3.1 使用KEIL软件导入LKT4304算法工程(KEIL软件基本操作不再敷述,如不清楚请自行百度)
3.2 在App_Main.c文件中声明测试函数Communication_Test:
extern void Communication_Test(u8 *in,u8 *out,u8 len);
3.3 在App_fun.c文件中实现测试函数Communication_Test:
void Communication_Test(u8 *in,u8 *out,u8 len);{
  u8 i;
  for(i=0;i < len;i++)
   out= in+1;
}
3.4 在App_Main.c文件中调用测试函数Communication_Test,此处省略
3.5 编译算法工程后,在\LKT4304_AppDemo\Out\Lst\路径下找到    LKT4304_AppDemo.map,打开该文件。
3.6 寻找到Communication_Test编译后存储的地址。本例中,编译后的默认地址如 图1所示。

                                                                                              图1. 默认编译链接地址

3.7 回到算法工程,选择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Linker,点击Edit按钮调 出 sc文件,如图2所示

                                                                                                    图2. 打开sc文件

3.8 在ARM_App.sc文件中,Code区起始地址是0x30000,如下图所示:

                                                                                      图3.sc文件中定义的Code区

  将函数Communication_Test定义到Code区的指定地址0x1000位置,需要在 App_fun.c文件中增加 void Communication_Test(u8  *in,u8 *out,u8 len)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00031000"))); 这样一句代码。如下图所示:
3.9 编译算法工程,并重新打开\LKT4304_AppDemo\Out\Lst\下的map文件,查看 Communication_Test函数所在地址,如图4所示,该函数已经更换到0x31000地址上, 表明Communication_Test函数已经定义到Code区的0x1000地址。

                                                                                          图4. 重定义后目标函数所在地址
至此,ARM单片机将函数定义到指定程序地址的方法已经实现。

网友:
LKT4304 Code区空间是多大的?

网友:
专业性太强了,看不懂!当技术储备吧!学习了………

网友:
同感,受教了,谢谢楼主分享的分享!

网友:
请问4304都支持什么接口?

网友:
我对这个技术很感兴趣,我会一直关注的

网友:
保护程序和重要数据都行,好多行业都能用到。

网友:
这文章对加密芯片的算法讲得挺细,说明他们公司的技术人员很专业,技术能力很强,产品的安全度肯定很高

网友:
楼主的文章我一直都在看,想问一下这个可编程的4303和之前提到的4106有什么区别

楼主:
我认为算法工程跟芯片的型号应该是一一对应才可以。不然对于不同的芯片配置不同,肯定无法正常编译。

网友:
这种方法是不错,不过不是特殊需求或是专业人士还是慎用的比较好。强制转换地址如果错误编译器不会报错的容易出问题。

网友:
对嵌入式和ARM感兴趣的可以来看看讲的很详细

网友A:
“ (section(".ARM.__at_0x00031000" ” 是arm指令集的指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 (section(".ARM.__at_0x00031000" ” 是arm指令集的指令吗?

这不都写着ARM 呢吗,难道是51的不成,兄弟

网友:
文章写得这么详细,不怕被同行业抄袭啊?看来有两笔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