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的二极管连接形式

楼主(2019-04-11):
三极管连接成二极管形式,与真正的二极管有什么区别呢?
为什么集成电路中看到的大多数都用的是三极管接成二极管的形式,比如温度传感器中。

网友:
用三极管做更加方便吧,对diode电压的控制和matching也好。
用二极管可能要挖额外的well,更费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