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三端口的电阻

楼主(2019-04-11):
三端口的电阻,第三端有什么作用。最近刚安装了一个
GLOBAL FOUNDRIES的BCD工艺库,发现里面全是三端口的电阻,只有金属电阻才有二端口的,不是很懂为什么?想请教一下大神

网友A:
电阻做在N阱上,第三端接高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做在N阱上,第三端接高电位

请问与普通的电阻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2022-08-09):
您好,请问耐高压怎么理解?也有pwell的选项,那pwell是接地吧?这样又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耐高压怎么理解?也有pwell的选项,那pwell是接地吧?这样又有什么好处 ...

1.电阻工作高压环境下的话,对sub电压超过耐压值,所以放在阱里作隔离;
2.三端器件前仿真模型有寄生电容,两端器件在后仿真时才会体现出寄生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阻工作高压环境下的话,对sub电压超过耐压值,所以放在阱里作隔离;
2.三端器件前仿真模型有寄生电容 ...

谢谢答复,一般还没怎么注意到poly电阻对sub的耐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