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四阶差分环形振荡器设计

楼主(2019-04-11):
毕业设计,四阶差分环形振荡器延迟单元电路图和tran仿真波形如下,新手小白求帮助,需要改哪个地方

tran仿真图

tran仿真图

四阶差分

四阶差分

延迟单元

延迟单元

网友:
Ibias可能就不对

网友A:
没有起震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起震 ?

今天改了一下,但是不知道为啥只振荡一部分还是说没有振荡,tran分析100ns,maxstep设置为50ps, 电源用的vpwl

网友(2019-05-13):
四级里面有一级要反接

网友(2020-07-06):
拉扎维398页会告诉你答案

网友(2021-03-25):
你好,请问做出来了吗?新手小白也在做四阶差分环形振荡器,能赐教一些方法吗?

网友(2025-04-14):
四级环振的接法和奇数级不一样,是不是得把其中一级的输出和后一级的输入同相相接?

网友:
但是感觉楼主的差分延时单元pin口设置的不太一样,vin-的nmos漏级输出不应该是vi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