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nding wire 电阻计算

楼主(2019-04-11):
我在网上看到JiteshShah写的相关bonding wire的电阻计算如图2(20um bonding 线),但是我用金线的电导率计算出来的DC阻值约是下表的一半65毫欧,我在Hai-Young Lee,Wideb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Typical Bonding Wire for Microwave and Millimeter-wave Integrated Circuits看到的和理论计算的差不多,我到底应该参考哪一个的。

楼主:
大神求指导。哪一个是对的?

网友:
和理论计算的差不多

网友(2019-08-08):
封装厂不会提供 bangding wire datasheet 吗?看这个估算就可以啦

网友(2020-03-21):
非常感谢。 我们期待着继续

网友(2022-11-26):
这问封装厂 , 因为bonding wire 金线或铜都不是100%, 多少会含其他的金属, 再来接处面有没有阻抗?

网友(2023-07-05):
MORE   bond wire R_L_C 和  package wire induc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