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快捷键是否可以设置到滚轮小键盘,如果可以滚轮小键盘的快捷键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9-04-11):
有没有大佬告知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在设计bindkey文件的地方加两句指令就好了。我觉得麻烦直接在.cds里面设置了。添加两句bindkey的语句
hiSetBindKey("Layout"  "<Btn4Down>" "hiZoomRelativeScale(getCurrentWindow() 2.0)" )
hiSetBindKey("Layout"  "<Btn5Down>" "hiZoomRelativeScale(getCurrentWindow() 0.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计bindkey文件的地方加两句指令就好了。我觉得麻烦直接在.cds里面设置了。添加两句bindkey的语句
hiSet ...

谢谢 我已经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