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数字滤波器的补偿问题

楼主(2019-04-11):
目前在做一个关于用FIR滤波器补偿模拟TIA通带衰减,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谢谢各位

网友A:
matlab仿真确定系数,然后调用ip,把系数写进去,或者自己写个fir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lab仿真确定系数,然后调用ip,把系数写进去,或者自己写个fir

接口已经留出来了,后期通过spi配置进去,目前就是卡在确定系数这一步,需要补偿通带衰减,已经知道的参数可以绘制出模拟域的幅频特性,后面需要怎么做呢

网友:
参数可以绘出幅频特性的话,定点化就可以直接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