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rc校验发送端和接收端都是使用相同的代码吗?

楼主(2019-04-11):
各位,请问crc校验发送端和接收端都是使用相同的verilog代码吗?

网友A:
算法一样就行。

网友:
同样的代码肯定更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法一样就行。

那就是说CRC编码和解码模块都一样罗?

网友:
只有接收端的CRC值和发射端一样时,才认为是无错的发送

网友:
那个不叫解码吧,叫检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CRC编码和解码模块都一样罗?

CRC不能叫编码和解码,因为都不改变原始数据。
说个最简单的办法,把数据在发送端算一下CRC,接收端也算一下CRC,算出来一样就对了。
很多场合发送端是A厂做的,接收端是B厂做的,你说可能用完全一样的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C不能叫编码和解码,因为都不改变原始数据。
说个最简单的办法,把数据在发送端算一下CRC,接收端也算 ...

好吧,受教了

网友:
编码和检验,生成多项式是相同的

网友:
CRC校验,一般发送端是在payload后面补CRC的结果,而在接收端,接收正确的话,payload+发送端CRC值,最后得到的是全0.
所以发送端和接收端,实现的多项式肯定是一样的,但是实现的方式有串行的,也有并行的,再加上外围的控制电路,所以发送端和接收端的代码是不会完全一样的,当然如果本身可能接收也可能发送的话,那么就会做成一个公用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