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仿真

楼主(2019-04-11):
一直没明白,模拟ic设计进行ac仿真分析的意义是什么,实际芯片工作时输入信号不是直流信号嘛,求大佬们解惑

网友:
首先呢,不是直接就是dc,也要一个爬升过程嘛;
其次,会有很多外围噪声扰动;
再呢,负载不是那么稳吧,也会动一动;
再,供电电源也会时不时抖一下。
最后呢,就算你所有电路级都完美,有屏蔽,那里边也有clk通过结电容耦合呀,什么的产生干扰。
最极端的,ic内连clk也米有,那电子再运动过程中也是波动形式,和界面态、缺陷呀作用,也会产生电流波动,也会有影响呀。
反正,不能想得那么理想,现实中会有很多干扰源的。。

网友:
实际芯片工作时输入信号不是直流信号嘛,这是谁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