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创建版图文件时出了点小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19-04-11):
*WARNING* (LCE-2011): Cannot determine the function of layers 'OD2 EPLY BPLY POLY2 CTM5' in constraint group 'virtuosoDefaultExtractorSetup' of technology 'tsmc18rf'. For accurate connectivity extraction, set the function to one of the predefined values and reload the technology library.
*WARNING* (LCE-2012): Cannot find the mask number of layers 'NWELL OD2 EPLY BPLY POLY2 CTM5' in constraint group 'virtuosoDefaultExtractorSetup' of technology 'tsmc18rf'. For accurate connectivity extraction, set the layer mask number to a correct value and reload the technology library.
*WARNING* (LCE-2057): Constraint 'validLayers' in constraint group 'virtuosoDefaultExtractorSetup' of technology 'tsmc18rf' contains an n-implanted diffusion layer 'DIFF' but no p-implanted diffusion layer or no p-implant layer. This incomplete setup can result in incorrect open markers. For accurate connectivity extraction, either add a p-implanted diffusion layer or a p-implant layer to the constraint.
*WARNING* (LCE-2066): Constraint 'validLayers' in constraint group 'virtuosoDefaultExtractorSetup' of technology 'tsmc18rf' contains a diffusion layer 'DIFF' and a poly layer 'POLY1' but no derived layer indicating that the diffusion layer is stopped by the poly layer. This incomplete setup can result in incorrect short markers. For accurate connectivity extraction, add an appropriate derived layer to the constraint.
*WARNING* (LCE-2063): Via definition 'M1_PACTIVE' of technology 'tsmc18rf' has layer 'PIMP' in 'implant1' that does not have a valid function. Correct the via definition or set the layer function to either 'pplus', 'nplus', 'diff', 'pdiff', 'ndiff', 'pwell', or 'nwell'.
*WARNING* (LCE-2063): Via definition 'M1_SUB' of technology 'tsmc18rf' has layer 'PIMP' in 'implant1' that does not have a valid function. Correct the via definition or set the layer function to either 'pplus', 'nplus', 'diff', 'pdiff', 'ndiff', 'pwell', or 'nwell'.
*WARNING* (LCE-2063): Via definition 'M1_NWELL' of technology 'tsmc18rf' has layer 'NIMP' in 'implant1' that does not have a valid function. Correct the via definition or set the layer function to either 'pplus', 'nplus', 'diff', 'pdiff', 'ndiff', 'pwell', or 'nwell'.
*WARNING* (LCE-2063): Via definition 'M1_NACTIVE' of technology 'tsmc18rf' has layer 'NIMP' in 'implant1' that does not have a valid function. Correct the via definition or set the layer function to either 'pplus', 'nplus', 'diff', 'pdiff', 'ndiff', 'pwell', or 'nwell'.
*WARNING* (LCE-2063): Via definition 'M1_PPOLY1' of technology 'tsmc18rf' has layer 'PIMP' in 'implant1' that does not have a valid function. Correct the via definition or set the layer function to either 'pplus', 'nplus', 'diff', 'pdiff', 'ndiff', 'pwell', or 'nwell'.
*WARNING* (LCE-2063): Via definition 'M1_NPOLY1' of technology 'tsmc18rf' has layer 'NIMP' in 'implant1' that does not have a valid function. Correct the via definition or set the layer function to either 'pplus', 'nplus', 'diff', 'pdiff', 'ndiff', 'pwell', or 'nwell'.
INFO (BND-1003): Binder initialized for layout cellview 'DCDC/NOT/layout' and source cellview 'DCDC/NOT/schematic':
                 bound       unbound     ungenerated
  terminals          0             0               4
  nets               0             0               4
  instances          0             0               2
*WARNING* (BND-2005): Layout instances and terminals do not match the source.
Use 'XL Status' in the Navigator or run 'Connectivity - Check - Against Source' for more details.
If the bindings are correct, run the 'Update from Source' commands,
otherwise run 'Connectivity - Update - Binding'.

随便创了一个反相器版图,但是会有上边的警告,不懂问什么,求解

网友A:
是不是建库时没有加载技术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建库时没有加载技术库

请问在哪里加啊

网友A:
您看下图,通篇都是技术库,您在建立库的时候,按照步骤走应该有一些选项,attach到,,。您从新在建一下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看下图,通篇都是技术库,您在建立库的时候,按照步骤走应该有一些选项,attach到,,。您从新在建一下库 ...

好的 我去试一下  谢谢

网友(2020-03-03):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但是重新attach 工艺文件也不行。。。

网友(2021-04-07):
求问解决了吗

网友B(2021-05-18):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去试一下  谢谢

您好,这个问题当时怎么解决的,我也出现了最上面的constraint “validlayer”的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这个问题当时怎么解决的,我也出现了最上面的constraint “validlayer”的警告
...

抱歉  我也忘记了

网友C(2022-07-27):
盆友们,就像倾听说的那样,打开virtuoso,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选项里选择Manager里的Attach,上面是大家现在编辑的库,下面是链接的技术库,确定无误后点一下OK就好了。

网友(2024-03-26):
引用 网友C:
盆友们,就像倾听说的那样,打开virtuoso,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选项里选择Manager里的Attach ...

关联库正确着还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4-08-14):
应该是工艺厂的tf文件中缺少信息
第一个warning里应该是确少layerFunctions的定义,我的报错后在tf文件中加上这个定义后,重新加载tf文件就不报错了
第二个里面应该是缺少constraint  group的定义。
给个截图看看,具体信息可以查看Technology File and Display Resource File ASCII Syntax Reference Manual里说明

网友:
应该是工艺库tf文件里缺少layerFunctions和constraint group的定义,可以打开tf文件看一下,如果缺少自己添加上就可以了,具体内容可以参考Technology File and Display Resource File ASCII Syntax Reference Manual里说明,给个我自己添加的文件的截图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2024-09-13):
引用 网友C:
盆友们,就像倾听说的那样,打开virtuoso,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选项里选择Manager里的Attach ...

attach后还是有问题

报错是:Layout instances and terminals do not match the source.
Use 'XL Status' in the Navigator or run 'Connectivity - Check - Against Source' for more details.
If the bindings are correct, run the 'Update from Source' commands,
otherwise run 'Connectivity - Update - Binding'.

网友(2025-09-26):
引用 网友D:
attach后还是有问题

报错是:Layout instances and terminals do not match the source.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