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的PDK导入后模型出错无法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9-04-11):
我导入了一个库到IC6中,只有电路模型出来了版图都是下图这种情况,问一下各位大佬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这是导库时弹出的窗口

这是库的路径设置

网友A:
将工艺库下的display文件,拷贝到icfb 路径下边

楼主:
求各位论坛大佬帮一下

网友:
tools -> technology file manager -> attach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工艺库下的display文件,拷贝到icfb 路径下边

解决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