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ICC后端加endcap出错,求解决

楼主(2019-04-11):
做ICC后端加endcap出错,查询fill也存在就是一运行命令出错,求指导

网友A:
-lib_cell 改成 -lib_cell sc_p5v5_lt_a/fill4   试试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_cell 改成 -lib_cell sc_p5v5_lt_a/fill4   试试看呢

按你的方法试了,能够加上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