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仿真时调用analoglib库中的vsin,发现波形失真严重,无法正常进行仿真

楼主(2019-04-11):
在自己的CentOS中使用IC617对ADC进行仿真时发现性能很差,最后发现是因为analoglib中的vsin产生的波形ENOB只有8bit左右,并且可以在波形查看器中看到明显的失真。然而之前在redhat的5141进行仿真时,波形正常仿真结果也正常。使用的工艺库都是一样的,请问有没有大佬遇到这样的问题,知道该怎么解决...

centOS中IC617的vsin波形

centOS中IC617的vsin波形

redhat中5141的vsin波形

redhat中5141的vsin波形

网友A:
不可能的,你还是自己去找找电路的bug吧,比如你要看vdc输出的差分电压,如果你vdc的负端接的不是理想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的,你还是自己去找找电路的bug吧,比如你要看vdc输出的差分电压,如果你vdc的负端接的不是理想地 ...

没有连电路...就放一个gnd,上面接一个dc=0的vdc,再接一个vsin(共模200mv,amplitude+200mv),测输出的电压直接出来就是这种波形...

网友B:
让电路步长变小就可以了,比如旁边放个频率是这个正弦频率100倍的vpul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电路步长变小就可以了,比如旁边放个频率是这个正弦频率100倍的vpulse

你好,步长变小是什么意思,还请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步长变小是什么意思,还请详细解释一下...

描述有误,应是仿真步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