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MBIST关于RTL寄存器设置一个固定值

楼主(2019-04-11):
大牛们,有没有用过Tessent MBIST去设置RTL某一个register的固定值的吗?用过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啦

网友:
问条描述不清楚!!!!!
你的意思是用MBIST的逻辑去观测某个寄存器的输出值吗?

网友:
你的意思是设置RTL code的register的值吗?

楼主:
其实我现在跑的是physical block模式,current design层输入信号需要控住,spec看了半天没找到对应设置,请求大牛来支援

楼主:
这个输入信号(叫A),在后面经过一个clock mux当select,插入的时钟想要用这个Mux 0端的,现在我的做法是加一个dft_control_point  -inverse_control_source去控这个select,但是这样会插入一些gate;实际芯片跑的时候,这个模块的输入是从上层一些传进来的(可控),如果可以通过命令不加gate的方式去声明这个信号,然后各个memory的时钟穿通了,DRC过得去,就可以走后面的流程了;

楼主(2020-06-05):
add_dft_control可以解决;

网友A:
如果你用了mentor的IJTAG flow:哪里需要force functional register就在前面加个一个TDR 和一个test MUX,在上层集成的时候,通过ICL去控制下层的static TDR value。JOB DON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了mentor的IJTAG flow:哪里需要force functional register就在前面加个一个TDR 和一个test MUX, ...

如果你用了mentor的IJTAG flow:哪里需要force functional register就在前面加个一个TDR 和一个test MUX,在上层集成的时候,通过PDL去控制下层的static TDR value。JOB D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