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厚度K转换到um的运算

楼主(2019-04-11):
求助~~~有知道金属厚度K转换到um的运算吗,比如25K=?um   走过路过的大侠们,知道的就回复一下啦,十分感谢!

网友A:
您好,

金属厚度常用单位是埃米。
埃米的符号是头顶有一个小圆圈的Å,请百度“埃米”。

1Å=0.1nm。

25k,即25k Å=2500nm=2.5um。
埃米是晶体学、原子物理、超显微结构等常用的长度单位,音译为"埃",符号为Å,1Å等于10-10m,即纳米的十分之一。
它不是国际单位,是一个历史上习用的单位,不属于国际单位体系

楼主(2019-06-19):
引用 网友A:
您好,

金属厚度常用单位是埃米。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