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瞬态仿真不能稳定

楼主(2019-04-11):
自己搭的一个基准电路,仿真直流工作点、温漂曲线、线性调整率以及PSRR都是正常的,但是仿真瞬态的时候总是不能稳定,上电过程如下图所示。如果用analoglib库里的理想运放代替实的误差放大器,仿真Tran的时候就会提示不收敛而仿不通。试过好多种启动电路,都是这种情况。所以想请教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瞬态不能稳定呢?

网友A:
用analoglib库里的理想运放

网友B:
信息太少,电路可以一起贴出来分析。
看波形还是启动电路问题,监测一下启动电路的电流,看看是否影响bg的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息太少,电路可以一起贴出来分析。
看波形还是启动电路问题,监测一下启动电路的电流,看看是否影响bg的 ...

哦忘记粘电路图上来了,这个是我做的BG,然后运放就是一级折叠共源共栅,启动电路采用的是我们项目里的启动结构,直流工作点什么的都是对的,但就是瞬态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naloglib库里的理想运放

刚开始的时候先用那个理想的代替实际的,然后调好直流工作点再设计的实际运放,但是analoglib库的理想器件压根就仿不通瞬态,报了仿真不收敛的错.....

网友C:
运放正负端口换着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正负端口换着接下。

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啊

IPTAT1_BIAS1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TAT1_BIAS1是如何产生的?

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呀

我看到bias电路那边有一路接成了二极管连接的。

网友:
bias电路那边有一路接成了二极管连接的

网友(2020-04-02):
请教一下线性调整率是怎么仿的?

网友:
好奇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好好想想启动电路怎么做!! 并保证系统的相位裕度, 我没看到你加的补偿电容啊???
这个架构貌似启动电路很麻烦!!!!

网友D:
另外跑下corner: mos(ss, ff, tt, fnsp, snfp), res(tt, ff, ss), bjt(ff, tt, ss), temp(-40, 25, 85, 125),在加上电压的case, 你将会发现很多问题的, 呵呵! bandgap并不是很多人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
另外你还得跑monte carlo(tran 和 DC)都要跑, 也许你又会发现一堆问题, 呵呵!!!!

网友:
其实bandgap设计的一个麻烦的地方是: 因为它在生成基准电压的同时还要产生偏置电流, 这就需要用到自偏置(这很容易引起启动的问题, 同时导致电路里形成多个环路和多个简并点), 而这些简并点在某些温度和corner下很可能又起不来!

网友(2021-06-29):
哈哈,竟然看到师兄的帖子了

网友(2021-11-11):
能说一下线性调整率怎么仿真的吗

网友(2023-01-13):
引用 网友D:
另外跑下corner: mos(ss, ff, tt, fnsp, snfp), res(tt, ff, ss), bjt(ff, tt, ss), temp(-40, 25, 85, 125 ...

同感,学了半年(六个多月)bandgap+v to I,文献没看几篇,遇到好几个问题,都被打击的怀疑学习能力。

网友(2024-03-12):
引用 网友C:
运放正负端口换着接下。

大佬,牛啊!YYDS!TQL!

网友(2025-04-25):
我跟你仿出来的一模一样,也是换各种启动电路,都是类似情况,你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5-08-15):
如果没有面积要求,运放的电流可以试试不用自启的自偏置,能解决大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