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源漏相连,衬底接地,栅极加电压,放入电路中是有什么用?

楼主(2019-04-12):
就是这张图,源漏相连,衬底接地,栅极接入电路中加电压,那这个时候MOS管是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mos当cap用

楼主:
那为什么要用MOS 而不直接用一个电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要用MOS 而不直接用一个电容呢

用mos比较简单方便,其余比如mim和mom之类的电容也不是所有工艺都支持的。

网友B:
非线性,好东西是非常小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os比较简单方便,其余比如mim和mom之类的电容也不是所有工艺都支持的。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线性,好东西是非常小的尺寸。

谢谢~

楼主:
不过还是有点不太明白的地方,这个地方加一个MOS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滤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还是有点不太明白的地方,这个地方加一个MOS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滤波?
...

是的,decouple。

网友:
主要是工艺上的考虑,既然是CMOS工艺,我做一个MOS管出来肯定比做个其他的电容来的方便,当然看具体用途,有的用这样的MOS CAP就搞不定 ,只好用其他做法的电容

网友:
源漏相连,衬底接地,栅极接入电路中加电压,那这个时候MOS管是有什么作用...

网友(2021-06-15):
做电容,面积比较小。做滤波。

网友C(2022-10-17):
那这种和SDB连在一起的mos电容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这种和SDB连在一起的mos电容有什么区别呢

帖子问的就是你说的这种,SDB相连,G单独出来

网友:
借个贴请教下,和楼主的问题很类似,如下3个图片所示,图中3个N50管子(和3个电容分别并联的地方)的B(衬垫),在原理图中是不是接错了,应该也是接到GND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帖子问的就是你说的这种,SDB相连,G单独出来

和我下面问的问题一样的吗?

网友(2023-01-29):
引用 网友E:
和我下面问的问题一样的吗?

自电位MOS管,见过这种画法但是忘了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