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下数字库单元有drc问题

楼主(2019-04-12):
这个是28nm下某数字库单元的版图
当对它做DRC的时候会有下面这几个问题
PO.S.4
PO.EX.2
CO.EN.3
对于这个PO.S.4,问题出现在
报的错是:
对于PO.EX.2
报的错是:
CO.EN.3
报的错误:

小白第一次用28nm下的数字库,求各位大佬们告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说可以忽略呢,谢谢~

网友A:
我没用过28nm的工艺,但是目前看到您的问题回复以下回答
1,CO.EN.3的问题感觉是你的带poly的cont上面,poly分布不均与造成的(即via包poly的尺寸不一致),但是我所用的工艺都是poly包含via,您的工艺可能不同
2,PO.EX.2和对于PO.S.4应该是一个问题造成的,看了您的版图后觉得是”红色(应该是OD)”与蓝的(poly)之间的间距包含问题造成的,不知道您的器件是自己画的还是调用的,建议您查看规则文件,确认好space,3,能不能忽略要问工程师
如有答错,希望谅解,我没用过这么小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28nm的工艺,但是目前看到您的问题回复以下回答
1,CO.EN.3的问题感觉是你的带poly的cont上面,pol ...

感谢回复,这个是tsmc28nm的标准数字单元库里的版图,所以感觉很奇怪

网友:
感觉是不是std区域这些drc可以wavied,具体看下他们提供的design rule文件,应该有讲。
好羡慕你们起点就是28 16 10的有钱公司。

网友:
感觉std没有做好。。

网友:
我看了T28这几条rule都是不包含标准单元库的。你们的PDK估计版本很旧了。

网友:
同意楼上,应该是layout和你验证的PDK版本不匹配

网友:
有意思,没用过这种cont没有被poly包上的呢,不知楼主找到答案了没有呢

网友:
dummy poly问题,两侧放TAPCELL,搞定

网友:
我也正在用这个工艺,第一个应该是相邻的两个poly的间距;第二个应该是多出来的有源区的尺寸问题,第三个应该是M1包含CT的问题

网友(2019-11-05):
题主找到答案了么

网友:
一个只接触过0.18的竟然敢进来看28nm的贴

网友B(2022-04-21):
想问一下楼主找到解决的方法了吗?我现在用这个工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4-06-19):
自己验证一下   poly的间距一般为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找到解决的方法了吗?我现在用这个工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一切根据drc来  就没问题

网友(2025-09-16):
同问,应该如何才能解决呢,有好心人知道可以私信我一下嘛~谢谢!!

网友:
我也用了 请问用这个LVS能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