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SD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9-04-12):
本小白最近想学习一下全定制电路的设计,对于ESD有几个不懂的地方,想咨询一下有经验的前辈。具体问题总结如下:
1. ESD具体是在集成电路开发过程中的哪个阶段需要完成的工作?是画版图的阶段还是划片之后的封装阶段呢?

2. 模拟版图中,芯片的pad,做ESD保护的时候,是第三方供应商提供的标准单元还是由版图工程师自己设计?具体是在模拟版图的什么阶段呢?
加上ESD后需要对版图做DRC/LVS检查吗?

3. 数字版图中,芯片的pad,做ESD的时候和模拟版图处理方式一样吗? 具体是在数字集成电路后端的哪个流程呢?

在时序分析之前还是之后呢? 会不会对芯片的时序有影响?  尤其是input delay和input transiton。

网友A:
您好,
1,片上ESD,在画版图阶段完成。
ESD保护可以有不同的层次,您这里指的应该是片上ESD,需要和其他部分电路一起画。
——集成电路ESD防护设计理论、方法与实践 [韩雁,董树荣著][科学出版社][2014.08][第4页]

2,
(1)ESD器件可以直接使用foundry提供的,也可以自己画。
使用foundry提供的,更可靠,因为经过验证,但是面积可能不是最优;
自己画,需要更高的技术要求,有风险,但是可以控制面积。
另外有些特殊需求的ESD,foundry可能没有提供,比如适合高频使用的,比如耐正负压的,比如高压的,就只能自己画。
(2)具体什么阶段?那需要先问一下您对模拟电路版图设计阶段的定义了。设计模块时需要考虑,顶层布局和连线时一定要完成。
(3)当然需要DRC/LVS验证,版图上的任何地方都需要DRC/LVS。违反设计规则的设计,成功率是难以保证的。

3,本质上一样,表面上的不同是常常把ESD集成到数字的IO中了,但是它的面积会大一些,有的公司不会选择foundry提供的IO库。
我对数字流程不是很了解。ESD器件在任何时间都可以画啊,放置ESD,应该是划归顶层的。
您提到了时序和delay,加入ESD确实会带来寄生电容,如果对时序要求高,应该将ESD带入时序分析。如果要求不高,可能影响不大。

网友(2023-04-02):
引用 网友A:
您好,
1,片上ESD,在画版图阶段完成。
ESD保护可以有不同的层次,您这里指的应该是片上ESD,需要和其他部 ...

您好,请问一下”ESD集成到IO里了“是指什么呢?是IO cell旁边会放ESD cell?还是说IO cell里有ESD电路?如果是后者的话,是不是只有power pad cell里才有esd电路,signal pad cell里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