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NC怎么扩展啊?

楼主(2019-04-12):
我的VNC扩展就直接放大了,怎么样只拉长扩展到两个屏幕,不会放大版图啥的

网友A:
去把你的.cshrc里的屏幕分辨率改大,这这样你就可以把你VNC的桌面拉长到两个电脑桌面上

网友B:
~/.vnc/config.d/Xvnc   里面加一句RandR=你要设置的分辨率   重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把你的.cshrc里的屏幕分辨率改大,这这样你就可以把你VNC的桌面拉长到两个电脑桌面上 ...

感谢回复,但是我在.cshrc中也不会修改,我们用的是IC615,一般要source两个文件,source .cshrc.cadence   source .cshrc.mentor。麻烦大神能具体点说一下怎么修改吗?新手小白实在不知道哪个语句是修改分辨率用的,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nc/config.d/Xvnc   里面加一句RandR=你要设置的分辨率   重启即可

感谢回复,我这里只有~/.vnc/config   没有找到Xvnc,不知道怎么设置了,求下一步指示,还有就是一般设置成可以拉伸两个屏幕的分辨率大概是多少合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但是我在.cshrc中也不会修改,我们用的是IC615,一般要source两个文件,source .cshrc.cadence ...

a vnc ' vncserver :78 -depth 24 -geometry 3840x995'  找到这句话,如果没有就自己添加进去,这样不用每次putty时在去设置,后边的3840X995就是分辨率的设置,因为我是两个显示器,所以设置这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这里只有~/.vnc/config   没有找到Xvnc,不知道怎么设置了,求下一步指示,还有就是一般设置 ...

你可以在config.d 下面建一个Xvnc,里面写上两句话:_Edition=Enterprise                                                                           RandR=你要设置的分辨率
至于你设置多少分辨率,根据你的实际的屏幕大小。理论上两个屏幕接一起,X方向应该是原来的两倍。设置好之后重启进入看效果,根据实际情况再调节分辨率大小。

网友C:
vnc可以跟windows一样支持一个主屏幕一个附屏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vnc可以跟windows一样支持一个主屏幕一个附屏幕吗

可以的呀

网友D(2020-06-30):
请问VNC要怎么设置双屏显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VNC要怎么设置双屏显示呀?

好像是生成VNC窗口的时候就生成3840的,
在putty里连接101.x.xx.xxx,运行vncserver -geometry 3840x1000,可获得vnc端口号
我只知道这样,
或者VNC里边System-Preferences-Display也可以设置,但这个好像不是扩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生成VNC窗口的时候就生成3840的,
在putty里连接101.x.xx.xxx,运行vncserver -geometry 3840x1000 ...

哦哦,我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