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上路——layout层的定义怎么看

楼主(2019-04-12):
这是官方给的layer_definition,有些我看不太懂,希望知道的朋友能帮我注释一下,感激!

网友A:
您好,
请您别这样,您期望谁那么疯狂地帮您把这两张图中所有层次给您翻译一遍呢?
请您将不明白的列出来,先在论坛中搜索,搜不到的,才需要提问。或者您将您对所有层次的理解,写出来,别人可以帮您检查。

您对deep nwell 的理解不对:deep nwell和一般的nwell想比,有两个大的不同,一是更深,这个您已经明白了;二是掺杂浓度更小,更低的掺杂浓度可以产生更大的耐压,而不是降低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请您别这样,您期望谁那么疯狂地帮您把这两张图中所有层次给您翻译一遍呢?
请您将不明白的列出来, ...

谢谢大佬

网友B:
给您一个建议,可能您刚接触这个工艺,不太了解层次,
1,您可以自己建一个cell,然后去调用一些常用的器件(例如pmos,nmos,衬底,电阻等器件)然后将这些器件全部打散,
2,mos管的基本构成肯定知道,衬底的基本构成也知道,然后去对应的找这些layer是LSW里面的那些层
3,先把这些最基本的常用的层信息找出来,随后再去找这些不常用的,
4,希望能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您一个建议,可能您刚接触这个工艺,不太了解层次,
1,您可以自己建一个cell,然后去调用一些常用的器件 ...

谢谢你

网友:
个人建议如果你是在公司你可以看看fab提供给你的文档,如果不再你可以看看工艺方面的书这样你理解起来会容易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