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新手上路,关于layout层的问题(1)

楼主(2019-04-12):
layout层的那些缩写对应的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或者一般的约定,我用的是0.18的

网友:
只是名称简写不一样啊
至于那个(poly to metal1)你要知道contact(接触孔)的作用有两个(1.连接有源区与metal1  2. 连接poly与metal1)
我的理解差不多就是这样。。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也是初学嘿嘿)

网友:
一般都是英文缩写,像AA = active area
但并不是都一样的。
光mos管的源漏极就好多种层名了
像我见过PN  (PN结)  DIFF (Diffusion)
和你这个例里AA  TO。。。
最好还是看design rule然后去记住它,顺便工艺上的截面图稍微理解下

网友:
AA就是st02中的有源区to,具体层次看设计规则,都有列表介绍的。o键出来的PDIFF_m1是地孔,你把几种孔都调出来看看,没有单独多晶和M1孔就自己键一个

网友:
大体就那些layer,NW AA PO CT SDN SDP VIA MET,一般常用的就这些啊,画多了一眼差不多就瞄过来了,你可以先看下PDK上怎么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