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压降为什么会使时钟网络斜率增大/或者增大信号斜率

楼主(2019-04-13):
IR压降为什么会使时钟网络斜率增大/或者增大信号斜率?求助。。。

网友:
IR 对clock skew 的影响

IR 对clock skew 的影响

IR 对tansition的影响

IR 对tansition的影响

图二,有了IR后,信号的幅度变弱,同时cell的工作电压降低,导致cell信号变化速度变慢,从而影响信号的delay。对于时钟也是一样的,如图1所示。